[音响] 索尼蓝牙耳机不启动 求故障分析

楼主(2025-04-07):
索尼蓝牙故障不启动有解答吗?

网友:
这个要分析电路

网友:
一张图,大家都来猜,哈哈哈

网友:
就一图片,这咋分析啊

网友:
最简单的,先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有电就检查电路板有没有明显的故障点,然后再拆解慢慢找问题

网友:
开局一张图,问题全靠猜。。。

网友:
电池 按键……其他全部靠猜吧

网友:
上次同事的手机连音箱,说是声音很小,最后重新连接配对就正常了。建议楼主也重新连接配对一下。

网友:
高大上的啊

网友:
这问题不好回答,猜不出来。

网友:
这是什么操作?要人家帮忙,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张图。神仙都帮不了的吧

网友:
直接再买一台对着找故障

网友:
没法分析。找高手。

网友:
图片和文字描述太少,不知道要大家伙怎么帮你分析。。。

楼主:
不开机,找别人鉴定主板有问题

楼主:
芯片是绑定的只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