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 如何区分TPS563201DDCR管脚,丝印3201

楼主(2025-04-07):
请教各位,如何区分TPS563201DDCR(C116592   TI(德州仪器))6脚芯片的管脚?

芯片正反面都没看到有明显的识别标志,丝印3201

楼主: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正面对着数字,左下角为1

网友B:
一般正字左下为1脚,不放心可以测量一下,第一脚是地,万用表量一量电路

网友C:
正视,左下角开始,逆时针排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对着数字,左下角为1

谢谢大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视,左下角开始,逆时针排脚

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D:
左边的竖线可以理解为缺口

网友E:
我去,我以为是两面都是光的没有印字,没想到是一楼不知道芯片印字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字左下为1脚,不放心可以测量一下,第一脚是地,万用表量一量电路

谢谢大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我以为是两面都是光的没有印字,没想到是一楼不知道芯片印字规则。 ...

见笑了,确实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竖线可以理解为缺口

谢谢大侠的回复!这回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