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路由器对比,,,使用感受分析 ,,,,

楼主(2025-04-07):
先说一下网络结构

主路由  下边 连接 一个 24 口 千兆交换机.   再往下 连接 三个  8口 千 兆  交换机.

有 三个  ap 接入点, 10台  台式机,有的 连接在  24口  机器 上 ,有的  连接 在  8口  机器 上 .笔记本电脑和 5 台.  个人手机大概 20 台.

之前 用的是 飞鱼星 vw1900  路由器, 偶尔有掉线.(一个月1-2 次) 我认为这属于正常情况吧。路由器 已经 设置了  定时 重启 功能.  也用了  三年多 。

半个月前  发现,一天 掉线 两次.   由于 手头 有个 定时开关,  就 连接 路由器 使用 了, 每天  0-8 点 断电.  结果,用了 三天,  28  号  早上 发送 路由器 坏了。症状是  : 拨号 正常,内外网 获取地址正常。就是上不去网。哎。(后来,把 飞鱼星 连接在其他 路由下边 ,使用 dhcp 获取 上行地址 可以正常上网,就是 pppoe 功能 不行。目前不知如何维修)

还好手头 有个 华为的 t7102  路由器,临时接上 应急使用。发现症状是  网页 打开时间 平均等待  5 秒钟。

之后开始在网速搜索路由器,随后选定 两台路由器 过来 测试。一个是  爱快 q 3000.  另一台是  淘宝  宇飞 网络 购买的,无牌路由器, 打开 系统 显示  磊科 NR286-GE

经过对比,两台路由器好像 没 区别 。

爱快的参数漂亮一些, 512 的 内存。 磊科 是  256 的内存。

我个人是偏爱 磊科 多一点。铁壳的,没有wifi ,足够精简,还是 2010年的风格,不过我喜欢的要死。界面参数刷新很快。

数字跳动很快,我很喜欢。不像 爱快的路由器,好几秒才跳一次。

爱快的 有 wifi ,不过我关闭了,界面更现代,不过刷新速度慢,5秒 一次吧。所有手机和笔记本只连接交换机下边的 ap 接入。

大家看,现在到底是 用 爱快,还是 磊科呢 ?价格 基本一模一样,149  和  148

通过这次折腾路由器发现,其实,公司里边,只要内部路由器和交换机给力,电信的宽带  100m 也足够 百八十人 使用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是电信宽带不行,拼命升级宽带。其实是白花钱。不过老板喜欢。

网友:
100M够用只能说明你公司内极少人摸鱼

网友:
这带机量还是搞个商用路由和交换机,下面挂AP吧!稳定的多

网友A:
我们1000/1000才够用,150+电脑,250+手机....

网友B:
看到楼主接了好几个AP,想问下有用AC吗?

我的路由73天没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接了好几个AP,想问下有用AC吗?

我的路由73天没重启

没有 ac 控制器, 就是三个 单独 的 ap 。无 漫游 功能。

网友:
现在六十来个人,100M的不卡,但是企业100M上下行对等的那种

网友C:
建议网络主路由设备别太省,

网友:
弄个工控机做软路由.完事.tk-800可以看到,全静音散热.默认双网口.可以支持扩展.几年前买过一个.还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网络主路由设备别太省,

看实际情况吧。原来都是家用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1000/1000才够用,150+电脑,250+手机....

不信,除非是搞直播的....

二○二五年四月七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实际情况吧。原来都是家用路由器。

我用华为和华为的企业路由器,除非停电和运营商故障,不然就没有掉过线

网友:
还是维盟稳定 连续运行1年有多 ,上下行累计1万多GB

网友:
单位用不会弄个好点的?

网友:
想当年高手都是自己动手硬改nr285p,刷磊科固件

网友D:
相信品牌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品牌的力量

华为的最垃圾

网友:
都是不错的呀!!!

网友:
对于带宽,很多人都没有什么清楚的认识,以为越大越好,其实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50M的带宽绝对够用,因为现在很多家庭的电脑都开始吃灰,甚至有些家庭电视都开始吃灰,大量家庭扯一根网线无非是用手机连接网络。我很早以前用的电信带宽就是50M的,我还是一个重度使用电脑的,家里的台式机和一个笔记本基本天天在用,另外家里的电视家人也基本天天要看,即使这样当时50M带宽完全没什么问题,后来因为办了一张手机卡,带宽免费升级到了100M,从带宽够不够上说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多家庭在被通信运营商一顿忽悠,100M的更换成了200M,300M甚至500M,钱多掏了,但是体验却没有多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