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硬盘出现敲盘声,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5-04-07):
供电不足,是否也可能导致硬盘出现敲盘声呢?

敲盘是不是很伤硬盘

网友:
敲盘子,一般两种原因,一是饿了,二是乐了!
你这属于特殊一种——知道错了!

网友:
正经的说:敲盘不可忽视。

网友:
敲盘的话赶紧备份数据

网友:
SATA线、硬盘接口接触不良,最终造成供电不足,所以我一般先换线或者SATA口。

网友:
敲盘就像是病人垂死的挣扎

网友:
这是地狱大门打更的声音,赶紧备份资料跑吧

网友A:
多是供电问题吧,我的第一个硬盘,用着用着,突然当的一声特别响,然后使用过程中经常会有嗒的一声,后来电源不行了,发现电源里的一对电源管有一个引脚被拉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是供电问题吧,我的第一个硬盘,用着用着,突然当的一声特别响,然后使用过程中经常会有嗒的一声,后来电 ...

硬盘触点金属引脚断了么?

网友B:
拆了电路板用橡皮擦触点。现在的硬盘触点都不镀金了,时间长了就氧化变黑了。

网友:
赶紧备份数据,快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电路板用橡皮擦触点。现在的硬盘触点都不镀金了,时间长了就氧化变黑了。 ...

什么时候开始不镀金的?

网友:
赶紧备份数据,应该是硬盘磁头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触点金属引脚断了么?

220V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
主要是供电不足

网友:
也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台式机里的机械硬盘呢,还是移动硬盘呢。是以前好好的,现在不行呢,还是新添置的硬盘这样。
如果是移动硬盘,大概率是供电不足;台式机上的机械硬盘,如果是新增加了一个新硬盘,那么大概率是电源供电不足;如果是老硬盘,先排查一下电源线的接口是否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否则就很可能是硬盘即将挂了,赶紧听坛友的,赶紧备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