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温度计更换电池后温度不准确

楼主(2025-04-07):
这个温度计用了2年了,每天都在眼前观察温度。以前对比过3~4个静置手机的电池温度几乎相同,得出温度还是较为准确的。前段时间温度倒春寒室内跌破15度,要知道前一周室温可是最高近30度了的。前天起床发现温度计没显示了,取出电池量电压0.8V,废旧遥控器里抠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量电压3V装进温度计显示了。但是昨夜点睡觉时看了一眼温度显示15度,这明显不正常因为我光着屁股倒腾电池充电问题都一个多小时不觉得冷,于是去看看几个静置手机的电池温度,统统都是20度!这温度计换了电池还不准确了?莫非需要复位或者校准?打开也没看见按钮,只有一个摄氏度法氏度切换按钮,这哪里出了问题?再换一个试试,于是又去找一个遥控器2032电池装上,看温度20多了这差不多正常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供电的问题,因为原来耗尽的电压0.8v,更换的为3V,可能不是电压问题。而是电流问题,这颗不行的电池可能内阻大了电压虚有其表,稍微一放电就没,把这个电池塞到遥控器果然按不亮。用万用表测了下温度正常的那个电池电压近3.3V,想测下内阻的,但是ts457死活都测不出来不知怎么回事?我猜可能是电池电压低于内阻仪的电压?

网友:
换成外接电池套件吧,3D打印那种

网友:
内阻仪测不出来是因为纽扣电池内阻大,超过量程了。新电池内阻几欧姆,旧的几十欧姆了。

网友:
这种旧的3V纽扣电池,检测时,建议找个发光二极管,能点亮的才可以用。量着有电压,不一定能工作。

网友:
因为旧电池内阻太大,超量程了

网友:
换的电池有问题吧

网友:
纽扣电池良莠不齐,多换几个电池试试

网友:
多换几个电池试试

网友:
说明温度计电路设计有问题,如果电池不行了,就不要显示温度了,而不是显示个错误温度

网友:
3.28V明显高于3V呀!!!

网友:
钮扣电池要用万用表专用测电池档来测量,虚压接近于标准电压,很难判断。

网友:
纽扣电池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