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把手机主板上的闪存颗粒拆下来好像闯祸了

楼主(2025-04-07):
主板有裂痕,芯片有一部分好像是被盖住了,请问这芯片还能用吗

网友A:
拖锡看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锡看看有没有掉点

应该说,看看还有几个点没掉。

网友B:
芯片上好像残留的是手机主板上的焊盘吧,加焊油、焊锡拖锡吧,不需要太重,虽然emmc也好折腾。

网友:
芯片能用,但主板就难说了!

网友:
看着还行,烙铁拖一下看看

网友:
先除胶,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好像残留的是手机主板上的焊盘吧,加焊油、焊锡拖锡吧,不需要太重,虽然emmc也好折腾。 ...

这个焊盘要怎么去除呢(ㅇㅅㅇ❀)

网友:
有时看似坏事不一定是坏事

网友:
看着有点儿夸张 但是问题不大 烙铁拖一下看看

网友:
能不能用就看你的运气了,我认为不能用了

网友:
看样子焊盘还齐活。

网友:
掉焊盘了就难搞喽

楼主:
现在处理成这样了,各位大佬看看能用吗

网友:
能用,主板估计废了

网友:
处理后的好像没掉点什么的,那就搞上去试一下喽

网友:
你这是打算再利用做U盘吗?主板上的焊盘都被你敲下来了 芯片看着还行

网友:
估计手机用不了了,就想着自己动手DIY一下。结果砸 了

网友:
主板估计废了
这个EMMC还是UFS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