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凯笛迅F-600A对讲机改造电池和写频

楼主(2025-04-07):
最近老王低价清库存带屏对讲机,没有带电池确实不方便,最直接的就是挂个18650电池盒,正好闲置很多电池。
原机背面顶部机身电池卡扣塑料是有两个螺丝固定的,去掉卡扣,螺丝位置就能固定电池盒用了。

电池盒钻孔,孔位置可以先用纸铺在机器螺丝孔临摹出孔位置,再把纸在电池盒上定位钻出孔。这样孔就不会有偏差,3.5mm钻头刚好。装上之前先比划出线长度,并焊到机器触点上,再打上706胶。

两种18650电池盒效果。

电池问题解决了,剩下就是写频了。原系统没找到进工程模式手置频的代码,试过*#06#只显示机器串号。
如果不能直接用读取和写入,那就需要打开,后直接点写入,提示机型不匹配,点确定写入。这样机器就会有串号能够被d860c写频软件识别了。
编辑信道时,要选择接收组列表和发射默认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人分为个呼、组呼、全呼三种类型。
个呼就是直接呼叫到人:前提是设置相同频率。只有被呼叫的人才能听到和呼叫人通信。
组呼:前提是设置相同频率。联系人中有当前组并且此组是默认联系人时,都可以收到呼叫。组内机器可以相互通信,机器会显示当前说话机器ID在联系人中的名称,类似群聊,只不过是同一时间只有一人说话。

全呼:所有设置了设置相同频率的机器都能听到呼叫,不管机器联系人中有没有被呼叫机器的联系人信息,也不看组信息。
我下面的软件截图是未连接机器情况下的,连接机器后,联系人界面有点差别。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接收组列表:
接收组列表是表示,设置的当前信道频率,能够被哪些组呼叫。不在列表中的组呼叫是不响应的。
一个组列表可以有多个组类型的联系人

重要:
省电模式要关闭,不然对讲机息屏了,就不能被呼叫了。

补充内容 (2025-7-13 19:02):
凯迪讯和先创写频软件合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KmalVWf2rOjAkW7XFPC8g?pwd=cctf 提取码: cctf

网友:
无前面照
差评

可以用公版的软件能改频

网友:
带个电池盒还是有点不方便

网友:
不错,看着像数字机

网友:
太复杂不会用,直接买了一对,和小孙子一起玩,也不贵。

网友:
18650太厚了,换软包的再加个盖更香...

二○二五年四月七日

网友:
脑洞大开,改造高手

网友:
创意大奖颁给你了,继续努力

网友:
对讲机的电池挺废,改造一下有好处。

网友:
lz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
我有个美洲豹对讲机,原镍氢电池彻底不行了,撬开电池壳子,

装两块软包锂电进去正好,就是之前一直用XH线外接B3平衡充电

现在看那种C口的7.4V充电板很便宜,得空了买一块装进去

网友A:
我反复告诉自己,我只是来看看,一定不要做垃圾佬,背面挂个电池太难看了

楼主:
带屏幕的数字机老王那已经很久没上货了,不带屏的还有货吧
可以上中继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频率没有覆盖业余段,我手里有568,业余的uv段,但是带有的数字模式是dpmr,数字基本只有自嗨,买两个能玩,否则只能使用模拟,不过拿两个组一台模拟中继可能可以玩

网友:
海鲜市场有个山东青岛的哥们卖3d打印的电池盒,效果很不错。直接挂电池太难看也容易短路。

网友:
3D打印一个18650电池后盖吧

楼主:
数字制式下可以支持加密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反复告诉自己,我只是来看看,一定不要做垃圾佬,背面挂个电池太难看了 ...

是的  简单使用固然重要,可靠性应该放在第一位  提拉拖拉的 不方便使用 不便放包里 那实用性大大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