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电视 鹏6 24款 55寸 使用报告

楼主(2025-04-07):
先看 背标,歪的,绝对是 雷鸟正品。

随机 赠送一张 精美 广告卡

看电视  通知 。

通过 阅读 这两张 通知,得到一个答案 :要想看直播电视,只有两个渠道 。有线电视 和 IPTV。  其他通道只能  点播,点播。点播。

保修 政策,看了只有面板是 三年,电源板 和  主板 都 不属于 核心部件。

以防再次被儿子推到地上,直接上墙。。

亮度默认 100 ,调整到 30 感觉不错,观察功率。

再次将亮度调整到 100,观察功率

其实,调整亮度的时候,增加的过程功率变大到 84,只要停止增加亮度,功率就稳定在 75 左右。看了还不错。

雷鸟没有开机广告,我估计是类似 电脑的 休眠,那么关机的时候肯定很耗电,但是,实际情况出乎预料。待机功率 0.0w

是不是我的功率测试有问题,毕竟 还有个 led 指示灯 亮着 啊 。怎么功率是  0.0  ,但是,使用充电器给 98% 的手机充电,显示充电功率 0.3w 。看来 待机确实 很厉害。

新旧 遥控器对比

雷鸟电视遥控器 有 三个 按钮,分别是  应用市场,B站,芒果TV,因为用不到,为了防止别人乱下载,就亲自动手阉割了这三个按键。

底部的三个按键已经被 阉割

单主控,只有额外一个 电容 。对比乐视的遥控,这个更省电。同样的电池放在乐视遥控里边,超过 1米就不灵敏了,放在这个遥控里,6米没有问题。秒控。

拆解结束,说说 使用体验吧。

机器自带 语音控制,在任何情境下都可以接受  前后左右,返回 ,调音量,开关机 等 命令,在自己的系统内 (不打开其他 app),可以接受 播放暂停语音。不能接受 确定 语音。在第三方 app 内,不能接受 播放 暂停 命令,但是可以接受 确定 命令  。使用 确定命令可以控制播放和暂停。其实,我们播放视频的时候,就是用 确定 按钮 (中间的)来控制暂停的播放的。这一点马马虎虎吧,还行。

系统自带的媒体中心里边有百度网盘,但是扫码登录后无法在 手机 app 端 同步播放记录,不过无所谓。根据百度政策,这种属于  IOT 登录,没有 登录数量限制。同步速度超快,刚刚在 手机上传了图片,这边直接显示。通过媒体中心播放视频,可以接受 播放暂停命令。

自行下载 百度网盘,登陆后 可以同步播放记录。在手机 app 端可以看到 登录设备,有 登录设备 数量限制。自行下载的百度网盘播放视频,不接受 播放暂停命令,只能使用 确定 命令。如果在播放的过程中暂停,并返回主页。关机后再次打开百度网盘,依然停留在 之前的播放页面。可以直接播放。

还有,自行下载百度网盘同步较慢,手机上传图片后,大概 1分钟后才能在电视上看到。

期间发现一次情况,在自行下载的百度网盘播放视频的情况下,直接按遥控器主页键返回主页。视频继续播放。可以听到声音。

其他的情况暂时没有。先这样吧。

网友:
认真研读中……

网友:
地面波了解下,免费开电视,就像之前的模拟信号一样,接个天线,对着信号塔方向。农村推荐八木天线。

网友:
前两天也看到这款,现在PDD能做到1077,楼主多少买的?

楼主:
差不多, 以旧换新,旧机价格 45 . 如果卖给废品站,只能卖 30 .

网友:
看着不错,现在这么便宜吗

网友:
55寸一千大洋

白菜价啊

网友:
雷鸟电视 鹏6 24款 55寸,还有强制百度网盘同步。

网友:
二个摇控器跟我不一样

网友:
这几个键没必要整,断网才是最管用的

网友:
前几天也在搜索55寸的电视,然后几个大平台推荐了雷鸟

网友A:
强制百度网盘同步?
不登录网盘就不能看电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百度网盘同步?
不登录网盘就不能看电视了吗?

我平时用百度网盘看视频,比较方便。

网友:
去年底400块收了个三星55寸电视,你说它是智能机呢2、3秒就开机出节目,你说它不是智能机呢它又有几个APP,你说再装点想要的APP呢,好像它又没安装入口。懒得研究了,插了根天线看地面波也不是不行。然后B开了个会员,用个小电脑接上去看4K高清也还不错。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价格合适,还是不错的。

网友:
tcl售后坑人

楼主:
为什么呢  ?????????????? 讲一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 讲一讲

我购买过tcl55p6用了2年多一点出现黑屏,整机过保屏在保,报售后,来看后说主板坏,修要500,我说行,电视被拿走好多天,在我催了几次后拿过来,我一开机主板没换,还是我原来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购买过tcl55p6用了2年多一点出现黑屏,整机过保屏在保,报售后,来看后说主板坏,修要500,我说行,电 ...

换了 逻辑板 ?  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