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初始化是什么意思?如何把正常硬盘变成未初始化状态?

楼主(2025-04-07):
如何把下面的盘变成未初始化状态?
有人知道怎么操作么?

网友:
格式化,大于2T的单盘选GPT格式,不然MBR格式只支持单盘2T

网友:
不会是硬盘出什么毛病了吧。
我以前将一个优盘通过USB OTG线连接到车载的安卓系统上,然后再连接回电脑Windows操作系统时就不认里面的内容了,只能格式化后才可以使用。

网友:
删除所有分区

网友:
就是硬盘未有分区,需要分区、格式化才显示硬盘容量。

网友:
diskgenius扇区填充00

网友A:
开始-运行
diskpart
list disk
select disk 2
clean
ex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
diskpart
list disk

分区表是不是只能用clean指令删除?
diskgenius是否不带分区表删除功能?

网友B:
硬盘初始化一般都是硬盘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初始化一般都是硬盘不好。

怎么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始-运行
diskpart
list disk

很久没用命令行的分区工具了,没想到fdisk还升级了,转了篇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105-1-1.html

网友:
硬盘没分区,现在的筒子们都不会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区表是不是只能用clean指令删除?
diskgenius是否不带分区表删除功能?

DG也可以初始化但是这个diskpart在WIN系统和PE中都存在所以可以直接用,毕竟亲儿子工具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用命令行的分区工具了,没想到fdisk还升级了,转了篇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105- ...

哈哈微软从来都是大礼包,买系统送一堆东西血赚不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也可以初始化但是这个diskpart在WIN系统和PE中都存在所以可以直接用,毕竟亲儿子工具包 ...

dg把硬盘变为未初始化怎么搞?

dg中没看到clean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dg把硬盘变为未初始化怎么搞?

dg中没看到clean命令

DG要在界面里选择硬盘然后在右键菜单或者功能菜单那边选择初始化硬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要在界面里选择硬盘然后在右键菜单或者功能菜单那边选择初始化硬盘才行 ...

右键菜单,清除扇区,会让硬盘变成未初始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键菜单,清除扇区,会让硬盘变成未初始化么?

不会,引导区在最前面,扇区在引导区后面,除非你标记0x00开始,但是那样等于全盘低格,不值当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引导区在最前面,扇区在引导区后面,除非你标记0x00开始,但是那样等于全盘低格,不值当也不合适 ...

引导区是一个独立芯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导区是一个独立芯片么?

是磁盘最靠前面的一个读写区域,也是扇区,但是在所有可用空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