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台不通电的飞利浦壁挂音响MC230

楼主(2025-04-07):
某天闲逛,有人卖一台不通电的飞利浦壁挂音响MC230,外观漂亮,感觉很不错,手里痒痒,28包邮拿下!

拿到手才发现挺沉,但没有显示,外观无破损,里面有一台大变压器,不错!
开拆,里面完好,一大片电容,密密麻麻,均没有动过,看来赚了。
先测测电压18V正常,12V电压正常,显示屏有7V电压,把LED焊下来测试没问题,看来是控制电路有问题!
其中静音电路有17V多,三只脚都是高电平,应该是CPU给信号,收音机芯片TEA5757H有8V电压感觉不正常,应该是低电平才对,怀疑是CPU没有控制。
总而言之,不显示多半是CPU不工作导致的。
猜来猜去,总是找不到故障点!

第三天,偶然发现,有虚焊点,还不少,于是干脆这里补焊,哪里补焊,终于再次通电,屏幕亮了但没字!看来有救!仔细检查才发现故障点,CPU的6M晶振一只脚已经绣掉了,可是手上没有,无奈死马当活马医,小心在断脚焊接漆包线,反复几次,终于在焊锡膏帮助下成功,终于满屏飞利浦特有的字体!嫌蓝色太暗,干脆找了4脚LED的绿色,亮度满满,效果明显,清晰可见!
接上喇叭,功放块TEA9842J却无声,测查有电压,静音脚7也有16V,符合开机条件!摸摸功放块有温度,输出有9V,问题出在哪??
于是触碰输入各点依然无声……唉,咋整???

想了一晚上,再次检查,原来板上标有Rout、RIN!莫非排插接了外耳机孔,检查发现果然有耳机孔!于是干脆短接 ,裁掉耳机孔,终于喇叭出声了!!
再次检查线路,发现TEA6932音频控制输出没有干扰声,原来是电容作怪,接了2个电容,索性短接,听到了呲呲声,看来,前级电容也有问题,没反应!
一片片蓝色电容,可能都有问题了,干脆今天下单,淘一波优质电容,全部换掉!
期待音色迷人!

楼主:
为了防止按键无反应,里面已全部更换新按键!

网友:
大手术啊。得花点功夫才行。

网友:
感觉是全换了,试了音质如何?

网友:
检查得很仔细。厉害。

网友A:
快!闲鱼去买几台来!参照大师傅的方法修!

网友:
耳机插孔引起的假静音,全部换成发烧电容也无济于事,因为胎带的营养不良

网友:
竟然换这么多零件

网友:
里面齿轮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故障点可不少,属于心细的玩家

网友:
楼主手也太痒了

折腾半天

网友:
厉害了,全部换固态电容

网友:
不错的Cd机,终于修好了,又恢复了青春。

网友:
修好后会不会又放旮旯里吃灰?

网友:
应该是代工的,飞利浦电视,音响不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闲鱼去买几台来!参照大师傅的方法修!

此机必大涨

网友:
楼主狗有耐心的。

网友:
我有一台外观一样的不过型号不一样是MCM240电源插头是欧版圆脚的,现在我不用原来的主机一对音箱当成2.1多媒体的卫星音箱使用效果还算满意。

网友:
全修!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