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某宝买的小区门禁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5-04-07):
同事带过来2个相同的门禁遥控器,说是都不能用了,上电测试,确实连指示灯都不亮。

从坛友的帖子上搜得如下知识:单片机+26M晶振+300A射频+LDO四件套,三个贴片三脚元件丝印是 M6,L6,UBWD,现在测得M6,L6应该是三极管

请教坛友:这种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多少?UBWD大概率是LDO芯片,没有查到相关参数,有哪位坛友知道?最好有类似遥控器的图纸

网友:
3.3v或者1.8V

网友:
先测测总电流,工作时一般是十几MA

网友:
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测待机电流,很多这种按钮都是生锈失效的

网友:
常见问题:电池耗尽或内阻过大(空载有电、带载就不行了)、微动按钮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不通电,应该是氧化了,平时潮湿导致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A:
最重要的板子背面没有图,这种是能随便开小区门禁吗?

网友B:
如果是不小心按着组合键清码,在未学习到新码情况下,很多遥控也是不亮的(指示灯会稍微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板子背面没有图,这种是能随便开小区门禁吗?

元件面有图的,有点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不小心按着组合键清码,在未学习到新码情况下,很多遥控也是不亮的(指示灯会稍微闪一下) ...

感谢你的回复,在按键时脚位电压有变化,如图数值,另外第1个左侧两个脚之间阻值还可以,但第2个阻值只有40欧左右,明显不正常。
刚才又拿一个能正常使用的做了对比测试,发现左下输出脚位是3.3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板子背面没有图,这种是能随便开小区门禁吗?

应该是有复制功能的

楼主:
经过一周的研究,下单的件也到了,开始鼓捣。

用热风枪取下300A,

12v转3.3v的LDO因为查不到原型号,用SE8533代替,看参数应该足够
因为几乎是第一次正式用热风枪,再加上原件太小(边长3毫米),焊的太费周折,焊接后用示波器测晶振一个引脚在按键时有波形,但指示灯不亮,是元件在焊接过程损坏了还是引脚有虚焊?指示灯在未摘掉300A时在路测量不亮(调换表笔也不行),摘掉300A后在路测量红绿灯能亮了。
=========
基本理清了供电流程,见上图
对QFN类型的集成块引脚及焊接有了初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