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车对膝盖的影响?半月板有问题不能骑?

楼主(2025-04-07):
短视频平台各种科普视频满天飞.有的说半月板问题不能骑车.有说骑车可以锻炼膝盖有助于恢复.想看下骑友们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不防说来听听

网友:
15年刷得比较猛,现在膝盖不能跳了,一手跳投没了,中投也没了,只能练3分了

网友:
一切皆有定数,用完就就没有了

网友:
我个人是认为啥事有个度,适度就没事,超量骑车就一定伤膝盖。
以前我买过动感单车,为了减肥,大体重骑车相比跑步对膝盖要友好很多,但是天天骑半月板一样废。而且半月板一旦磨损 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恢复。

网友:
什么事都是不能做多了,多了就不好,适当就是最好的。

网友:
正确坐姿骑车对膝关节影响不大,站起来蹬就不好说了

网友:
别担心,换一个零件就行了,

网友:
冷知识,半月板损伤不可逆
当然也有意志力顽强的,直接磨没了,照样每天跑步的
我认识一位,表妹老公的爸爸,老军人了,早退休了,每天闲不住跑步
医院检查,半月板磨没了,按理说不能继续跑步了,但是老人家自己不觉得疼,就可以继续跑
没有看过片子,我也不是医生,只是表妹聊天时候说过,事情肯定不是假的,至于为什么,或者是否严重到一定程度,不讨论

我高中时候半月板有损伤,从此不能剧烈运动,否则膝盖疼
前些年晚上下班会跑步5公里,坚持了半年,然后复发,从此彻底告别跑步了
至今生活上没问题,不剧烈运动就不疼
反正我个人建议,锻炼有很多种,别盯着膝盖霍霍,查一下膝盖手术多少钱,然后再做决定也不错

网友:
影响肯定有,关键看你怎么骑了,像普通人一样正常休闲式的骑没事儿,总玩命蹬影响就大了。
一个同事总玩命骑公路赛,后来膝盖出问题把车送人了。

网友:
为啥要骑变速自行车,就是力度可调,你不用费劲,半月板损伤就小

网友:
40多,体重100多公斤开始骑,坚持了半年多,现在92左右,城周边经常带孩子休闲骑,有各类坡度,但不爬山(云贵川的山是真伤不起),几公里到几十公里,感觉比跑步又舒服,体能保持的也好,血压也降了不少。现在已经当成一种生活看风景的习惯。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体育锻炼,都是要循序渐进的来
一下上大量就完

网友:
骑车太猛废膝盖

网友:
这种说法一直有,但是,个人感觉是误传。
如果是普通自行车,好像没人提这种问题。
默认你是山地车或者是公路车,那骑行姿势很重要,
坐垫高度很重要,能够正确变速很重要,车架大小也很重要。
我骑了10多年,屁事没有。

包括前列腺,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速度,把坐垫升太高,就屁事没有。
前几年,骑行长途,我平均每天都要骑行10小时以上,距离一般在150公里的样子,
如果是小坡度,200+。

三天从昆明骑到大理,休息一天,一天骑到丽江,再一天骑到泸沽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