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烧水壳还有机会修吗?或配一个电源模块!

楼主(2025-04-07):
老婆拿来她同事的烧水壳让我修修。其实我只能小拆拆修修,换换保险丝啥的。看上去是水漏里面烧坏了电源部份,这种电路不懂吃不消修,但老婆拿来还是想修复一下:)。有大侠能指点一二吗?是否可以买个小的电源模块把那坏的给替换掉。

先行感谢了!

楼主:
插入220V市电没反应,指示灯声音啥都没的。估计是刚开始市电进入部份的高压变低压部份损坏了。不知要换些啥原件。

网友:
铜箔都锈烂了,应该是进水了吧?小电源估计不行,这个估计是热地的,低压5V端与电源公地,最好是用个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买一个一样的,说自己修改好了

网友:
别修了,真的,这东西不测量,不会测量手把手教都很难

网友:
腐蚀厉害的角落,连电路板上的覆铜都掉了,没有修理的意义了,只能换主板

一块主板得二三十,你收还是不收她钱

网友:
这是进水炸了吧,修好也会有暗病的。

网友:
烧水壳是个什么东东,
点开标题一看大致明白了。

网友:
这阻容降压的,不难啊,前提是你得干这行的,清洗干净,把坏件儿换了就行,都是常见的东西

网友:
测试一下黄色的方块电容

网友:
连基本的万用表测量都不会,还是算了吧

网友:
关键又是"女同事”的,修好了岂不也成专修大神

网友:
直接换板...

二○二五年四月七日

网友:
值得修,按元件参数型号全部换掉,我就不相信修不好它

网友:
应该是进过水引起的,这类故障安全问题最好别修,即便修好难免还会发生,甚至出现更大的问题,到那时你就说不清了。

网友:
只要加热盘没坏都能修

网友:
说故障太多不能修理,退回去。

网友:
没有继电器,大概率5V供电,先顺着单片机找到供电的电容,用手机充电器接个5V看一下控制是否能工作。如果能用,就把烧了的部分清理一下,拆个充电器把线对应焊上就行了。我原来有个美的的电饭煲就是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