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兄弟DCP-7180DN打印机定影辊积碳清理

楼主(2025-04-07):
兄弟DCP-7180DN打印机定影辊积碳清理

陆续拆下后壳部件

打印纸张的表现

环形积碳

用塑料格尺等清理的

消耗半小时多,结果如下,不太完美。打印效果还可以接受吧

网友:
先占个沙发再慢慢看。
单位解散顺了个喷墨,用起来还不错,打理完后一段时间都会打一两张废废墨,墨水已经买好了,就等着到加墨线加墨了。

网友:
老牌子,很皮实

网友A:
怎么修的,棍子用砂纸磨还是换

网友:
清理这个是个耐心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的,棍子用砂纸磨还是换

我之前看别人用湿纸巾擦的...

二○二五年四月七日

网友:
自从用过后,让我对兄弟一体机产生了阴影。

网友:
这个机,这穿上问题属于通病了,真不知道是不是温度太高还是耗材不是原装的原因,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东西竟然这样的

网友B:
不喜欢弄激光机,老哥这个机器后面直接能打开看到定影辊还好清理,有的机器得大卸八块,然后弄得满手碳粉

网友:
1995 年在深圳台资公司做过类似的清理工作,3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弄激光机,老哥这个机器后面直接能打开看到定影辊还好清理,有的机器得大卸八块,然后弄得满手碳粉{: ...

激光的打印速度快,喷墨的不是天天用容易堵...

二○二五年四月七日

网友:
这个清理挺简单的,兄弟的机器可以运行自动清理程序,自动清理定影,或者加热后用干纸巾一搽就掉

网友:
这定影辊积碳不容易清理,粗略清理较便捷

网友:
不容易清理

网友:
兄弟DCP-7180DN打印机定影辊积碳清理,故障现象是咋样的?

网友:
定影辊积碳清理

网友:
兄弟的机,单位也有。

网友:
估计碳粉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