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反向造假卖优盘

楼主(2025-04-07):
看数码之家网红 @8139 老网红孙大圣帖文的吸引,鼓舞,也可以说被忽悠瘸了

我到处寻找32兆优盘不遇,偶遇一吆喝卖1首抖音歌曲的商家(不见容量)

2美分成交,包邮,旋即到货上机一测试,发现卖家不诚实

里面居然装了10首歌曲,加一起肯定大于32兆

info:64兆,一次失败的买32兆优盘计划落空

如果遇见买一条鱼,不仅称高高地,还送了9条就太好了

网友:
赚了还是赔了?

网友A:
之前在淘工厂买到过128m降容64m的盘,然我我调ecc=1开满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淘工厂买到过128m降容64m的盘,然我我调ecc=1开满容了

请教具体用到什么软件?

网友:
何必执着32MB呢?
我手里还有些128  256  512  1024的MP3上拆下来的FLASH,基本上都是SLC,还有些1G以上8G以内的基本上是MLC,贴几个用够了。

网友B:
为什么还要32MB的呢,干啥用的,现在这么小的确实有点不好找,网上的招标U盘都是按G算了

网友C:
估计楼主想拿来做虚拟FDD用,相当于造一个秦始皇的战车,虽然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

网友:
这种不诚实在现实中能多一点就好了。

网友:
主要表达什么

网友D:
这个店在淘宝前几名就能搜出来,推荐页上的,偶尔从他家买点小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想拿来做虚拟FDD用,相当于造一个秦始皇的战车,虽然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 ...

@8139 数码之家这么大网红最近的事,你居然不知道

32兆做DOS盘最好,老大网红孙大圣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店在淘宝前几名就能搜出来,推荐页上的,偶尔从他家买点小零件

优盘不是它家卖的,我只是拿来用白色衬托黑色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要32MB的呢,干啥用的,现在这么小的确实有点不好找,网上的招标U盘都是按G算了 ...

@8139 老大网红说:DOS盘要用32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淘工厂买到过128m降容64m的盘,然我我调ecc=1开满容了

以前在论坛看到这过这个说法,就买了几个64M的回来想扩容成128M的,结果人家发过来真的就是64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具体用到什么软件?

芯邦量产工具

楼主:
谢谢分享,果不其然,又被你言中了卖家的把戏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8 [BD01] - F/W EFCC
闪存识别码:  20F1801D - ST(意法) - 1CE/单通道 [SLC] -> 总容量 = 128MB

我用chipgenuis查到的,你看看有恢复原来容量的可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果不其然,又被你言中了卖家的把戏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6988量产工具在新电脑有兼容性问题,不管插哪个口都会提示重启量产工具。最好找台不带usb3.0接口的电脑量产,只要工具支持这个闪存默认参数就能恢复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果不其然,又被你言中了卖家的把戏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如果用的是128M的芯片,那就可以恢复到128M,我买过3个64M的,发过来芯片就是64M的,所以没法通过量产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