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品胜一拖四USB-HUB

楼主(2025-04-07):
护士长定期清理仓库,又翻出来一个没人要的老物件

如图所见,药商赠送的小礼品

品胜的USB HUB,USB 2.0规格,信号输入采用老式的MiniUSB接口,带有外部独立供电接口

卖家秀图片

外壳采用卡扣设计,撬片搞定

三颗十字固定螺丝,没错,厂家少拧了一颗,降本增效,老传统了

主板正反果照

主控GL850G,拥有低耗电、温度低及接脚数减少等产品特性。

GL850是一个4口的标准USB hub控制器,它遵守USB2.0标准。既可连接到USB1.1 host/hub,又可以连接到USB2.0 host/hub。

当GL850连接到USB1.1 host/hub时,它以USB1.1的标准进行工作,此时,upstream port将以全速(12Mbps),downstream port以全速或低速进行传输数据。 当GL850连接到USB2.0的host/hub上时,它充当一个USB2.0的hub,upstream port将以高速(480Mbps),downstream port以高速、全速或低速进行传输数据。

内部嵌入了一个8位的RISC处理器用于操控芯片内容的 control/status 寄存器,并对来自usb host的requests作出response。

GL850芯片内部的firmeware会控制芯片的GPIO对外部EEPROM进行存取数据,然后将EEPROM内部的PID及VID信息反馈给host。若没有外部EEPROM,GL850会反馈给host在内部ROM默认的设置信息。

GL850使用户可以很灵活的设计它的供电方式,可以设计成自供电,也可以设计成bus供电,还可以进行individual/ganged mode(一种是每个port单独供电,一种是4个ports作为一组,促统一供电)的选择。这些功能的选择都是通过GL850的I/O口来操作的。

符合USB规范修订版2.0

-通过I/O引脚配置

-支持4/3/2下游端口

-上游端口支持高速(HS)和全速(FS)流量

-下游端口支持HS、FS和低速(LS)流量

-1控制管道(端点0,64字节数据有效负载)和1中断管道(端点1,1字节数据有效负载)

-向后兼容USB规范修订版1.1片上片内8位微处理器

-类似RISC的架构

-USB优化指令集

-性能:6 MIPS @ 12MHz

-具有64字节RAM和2K屏蔽ROM

-通过读取外部EEPROM

-支持定制PID、VID通过读取外部EEPROM

-支持下游端口配置

主板丝印

win7及以上系统上机自动安装驱动,这个红色的LED指示灯只有在数据传输时才会闪

虽然速度已经落伍了,但是拿来连接键鼠、打印机之类的低速外设还是没问题的,很稳

全文完,感谢您的浏览

网友:
这种USB接口有些年头了

网友:
只要硬盘基本够用

网友:
对,接打印机或键盘鼠标或蓝牙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有点拉跨

网友:
硬芯,还有4颗电容,比那种牛屎芯的强多了。

网友:
铝电解电容短胖短胖的

网友:
不谈速度的话,这东西很耐用很稳定。

网友:
硬封的,不错,好歹是个品牌货

网友:
键鼠延长有用

网友:
做工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2.0hub里面做工算不错的了
贪便宜买了个某宝里面的3.0hub,结果只有一个3.0,其他的都是2.0,做工还一塌糊涂,pcb都起泡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把接口换成TYPE-C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3颗螺丝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是个品牌货
做工算是不错

网友:
我有个长条的品胜2.0USBhub,里面做工和你的基本一样,10多年前花了20大洋买的,现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