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固态继电器常闭触点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5-04-07):
AQY414EHA,也算固态继电器吧。

在路测量3&4脚发现是28欧,以为坏了,就拆了下来。

后来查资料,发现这个是常闭型的,就是说1&2脚在没有加信号的情况下,3&4脚就是28欧左右的。

这个光耦拆下来,我模拟了一下,找了一个500欧电阻串在初级,用可调电源慢慢调上去,
大概两三伏就动作了,3&4脚就无穷大了。

初级这边断电,次级的3&4马上就变成28欧,说明动作正常,光耦是正常的。

不过我好奇的是,比如传统的继电器是靠弹簧控制触点,电磁铁加电后吸合触点。

但是这种控制MOS管的是什么方法呢,
NMOS管是要加高电平,G大于S,D&S才导通。
PMOS是要G小于S,D&S才导通,G和S短路,我试了D&S不导通的。

那在光耦1&2脚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怎么让3&4是28欧常闭状态的,
请赐教

网友A:
MOSFET 其实有二种: 加强型(Enhanced type)与耗尽型(Depletion type)

一般的都是加强型(Enhanced type),MOSFET 绝大多数是这种

这个常闭接点用的是少见的耗尽型

网友:
记得共源绝缘机栅场效应管栅极0电压是导通的

网友:
固态硬盘存储单元就是这个的最小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 其实有二种: 加强型(Enhanced type)与耗尽型(Depletion type)

一般的都是加强型(Enhanced type),M ...

谢谢,难怪常用的MOS管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我测了都是不导通的

楼主:
刚才特意去找了一个JFET,
P1087
确实在不通电的情况下DS之间有100多欧的电阻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特意去找了一个JFET,
P1087
确实在不通电的情况下DS之间有100多欧的电阻

那常闭开关用的是 MOSFET,不是 JFET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