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板说的好多铜的ABB DS252S电磁式漏保

楼主(2025-04-07):
路边旧物摊上一个漏保,老板说里面好多铜,就买下了拆开验证一下

空开与漏检部分明显两样色,不知是不是李逵加李鬼?

老板说厂家封签还在,打赌不是李鬼

拆开~拧下3个螺钉~左橇右掰就是开不了?终于弄下了两部分连接遮盖(有塑料脚断掉)原来

遮盖下两颗螺钉禁锢了空开与漏检的一条粗铜线和一个连片

终于分开了好歹

先看看漏检里面吧~3颗铆钉挺软乎,用小一字起子转几圈铆沿就去掉了,掰开

哇~真就跟常见的不同,除了一个2极管没啥电子元件~不知有没有铜?

硬铜丝缠绕的那个黑圈像是铁芯?

那个动作机构是自成一体,边上一个黑方块有漆包线与黑圈(互感器?)相连,黑方块底下伸出白塑料细针,就是触发动作机构的吗?沿着方块四面橇了一下没反应,粘死的?不知道里面啥玩意,漏检只能拆到这样了

网友A:
刮开接线口触片看看,渣渣漏保的接线口触片是铁的,好的是铜的,更早的是紫铜的

网友:
也没多少铜啊

网友:
拆开也没看到好多铜

网友:
还没100A那种大漏保开关的铜多

网友:
漏保里能有多少铜?十只能拆二两吧。

网友:
哇,好几斤铜啊。哈哈。

网友:
地摊佬说多铜,那多少钱买的?

网友:
做工不错,电磁漏保稳定,故障率低

网友B:
这拆的不够彻底啊,是不是没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拆的不够彻底啊,是不是没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那些功能在空开上,图太多了放在下个帖子里了。

网友:
老板怎么知道好多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刮开接线口触片看看,渣渣漏保的接线口触片是铁的,好的是铜的,更早的是紫铜的 ...

接线口触片是铁的可以接铝线,铜的就不能接铝线

网友:
这ABB看着感觉有点粗糙呢?

网友D:
20A小空开哪来什么铜,或者说这类小空开即使63a的也就那点铜,进出线端子,合闸机构触点,重量可以用克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线口触片是铁的可以接铝线,铜的就不能接铝线

你瞎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A小空开哪来什么铜,或者说这类小空开即使63a的也就那点铜,进出线端子,合闸机构触点,重量可以用克来计 ...

1A的都有铜的

网友:
一直在使用abb的漏保,使用起来不错

网友:
估计检测部分是好的,可惜了

网友:
地摊佬忽悠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