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电源电压电流校准

楼主(2025-04-07):
求精电源控制板QJ3020,电压电流校准应调哪个电位器

网友A:
把电位器做好标记自己调下试试

网友:
这个没标识哦,自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位器做好标记自己调下试试

不知道RP1是调压还是RP2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RP1是调压还是RP2是

RP1是微调V档,RP2是微调mV档,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P1是微调V档,RP2是微调mV档,然而并没什么卵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