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英特尔A770LE使用感受以及桌面待机功耗吐槽

楼主(2025-04-07):
近日淘了张英特尔A770LE16G,装1800X主机上
结果上游戏各种重启,甚至AIDA64的GPGPU测试都会重启,一度以为是显卡和电源有问题
官网说明初代锐龙不支持 虽然能点亮
后面决定换平台 1800X是时候退役了
选了i5 13490F+铭瑄B760M D4 wifi 选D4是因为我还有两三星16G D4内存条在吃灰 wifi版就要那个蓝牙(就是懒得量天线长度)
正好原来的显示器也坏了 现在1080P高刷也不贵 一起换了
不过还是得吐槽一下铭瑄这张主板官网的下载说明书给的是规格书,扫码的说明书BIOS设置选项的说明可以说不用看
到货装机测试 桌面待机功耗整机90W 有点难绷
再看官网的问题解决办法一通操作
还是一样 如修?
直到近期测显示器时发现功耗又正常了 插回高刷的显示器 功耗又高了
刷新率?马上测试
结论超过60刷新率无法进入低功耗模式
官网上说4K60能进低功耗 我寻思4K60所需的带宽也比1080P120高
因特尔核显玩了这么多年应该不至于1080P120Hz桌面待机吃20多瓦
如修
拿出三朝矿老RX580测试 1080P120也是低功耗状态 到180的刷新率才开始明显提高
如果是3070Laptop? 我只能说绝杀
台式配置

笔记本配置

铭瑄B760M D4 WIFI ASPM设置

整机桌面待机无显卡功耗35W

A770桌面待机180刷新85W

RX580桌面待机180刷新89W

3070笔记本独显直连外接屏幕180刷新整机23W

A770桌面待机120刷新85W

RX580桌面待机120刷新65W

3070笔记本独显直连外接屏幕120刷新21W

A770桌面待机60刷新59W

RX580桌面待机60刷新63W

3070笔记本独显直连外接屏幕60刷新20W

网友:
驱动?

二○二五年四月七日

楼主:
不止是驱动 还有显存控制器一直固定这个频率

网友A:
配置不错,3I平台

网友B:
功耗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错,3I平台

其实还有个intel H10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那么大?????????????????????

桌面端是这样的

网友:
我换新的微星 180Hz的显示器也是一样,显卡一直最大频率,后来装了对应的显示器驱动就好了,应该是叫驱动吧,英文名Monitor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