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卡西欧E-G300电子词典拆解

楼主(2025-04-07):
据修词典的卖家说,这系列的词典(应至少还包括同模具的E-R系列),有个厂商故意留下的计划性报废设计:屏幕排线故意做长了五毫米左右,以强行折叠的方式固定。

这样用一段时间后,这段就会折损。

我拆开后,果然如此。

想在淘宝找商家抄板,然后改进这个问题,尺寸似乎符合在嘉立创免费打板的标准。

不过抄板的费用,也够再买一台这样的二手机了,不过抄板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没太明白你说的,排线坏了换排线或者飞线不行么?
为什么要搬板?
而且这种机器最大的后门是外壳,一定时间后就老化碎裂了。跟早期的产品完全不是一个设计理念。

网友:
大概率是其他型号通用屏幕,不想再投资重新开生产线了。

网友:
计划性报废设计

网友:
计划报废厂家都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你说的,排线坏了换排线或者飞线不行么?
为什么要搬板?
而且这种机器最大的后门是外壳,一定时间 ...

就是换原模原样的排线,还是一样的毛病,装配式要故意机械硬折一段,时间长了还是要断,200元换一根。

如果抄板,缩短5mm左右,就能减少这段机械折叠,应该可以延长寿命,甚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损耗 厂家怎么生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换原模原样的排线,还是一样的毛病,装配式要故意机械硬折一段,时间长了还是要断,200元换一根。

...

有这个部位的图吗?一张图上看不出来到底说的哪里,另外能不能从外壳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部位的图吗?一张图上看不出来到底说的哪里,另外能不能从外壳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

拍照的时候没放进去,单独扫描了,左侧接头部分可以看到基本断裂了。这个问题是确定的。

屏幕在轴的部分有两个塑料件不知道怎么拆,所以就没有拆上盖。

有这个问题的排线有两条,另外一条目测暂时没事,就只有这一条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拍照的时候没放进去,单独扫描了,左侧接头部分可以看到基本断裂了。这个问题是确定的。

屏幕在轴的部分 ...

B站有一位飞线大师,如果买不到排线,看看他能不能搞? ID:成精的胖子

网友:
这个排线立创也能做

网友:
颜色很粉嫩

网友:
重新设计一下,在立创做五片,够你传给孙子了。

网友:
不如3d打印一个外壳,搞直板机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有一位飞线大师,如果买不到排线,看看他能不能搞? ID:成精的胖子

这位都没有作品,怎么知道是飞线大师的,这种细如牛毛的线都能飞?是要从下壳主板过轴到上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有一位飞线大师,如果买不到排线,看看他能不能搞? ID:成精的胖子

排线不是买不到,淘宝有专门修卡西欧的卖家,这个问题也是他告诉我的。

200块钱一条线,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解决不了问题,早晚还会在这里坏。

网友:
猛男芭比粉……

网友:
之前我在咱们论坛看到飞线搞定的。。。太细了,我是搞不定。

我最后就是多买几个。。。挑了个好的,玩玩,然后就都放柜子里收藏了。

如上面说的,外壳会酥脆,搬板难度不小,费用也高。。。
还是几十块钱买个二手玩玩就好了。曾经买不起,就算满足个愿望把。

我三年前也买过这个电子词典,现在手上还有10来个。。。哈哈。。。
好用的只有一两个,其他都是各种问题,主要也是你说的这个屏幕和按键的排线断了。。。

网友:
我家娃也有一款,型号不一样,开不了机了,说不定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