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mlc的U盘和一个slc的U盘

楼主(2025-04-07):
这用料应该还算不错吧,由于手机不在身边所以没有实拍图

楼主:
补一下实拍图

网友A:
第一个显示大S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显示大S颗粒

这个好像是检测错误,实际上颗粒上的丝印不是这样的

网友B:
第二个银灿903  像是阿莫西林家的,4颗闪迪tsop48封装颗粒叠焊

网友:
第一个,像是双贴nw593的组合方案,读写速度也不错

网友:
感觉使用的地方不多啊!就是没有地方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银灿903  像是阿莫西林家的,4颗闪迪tsop48封装颗粒叠焊

还真是阿莫西林家的U盘

网友:
做的很不错,不知道叠焊的牢固么,CE和RB是咋处理的? ,剪脚飞线?

网友:
两个盘的速度都不错

网友:
好货  豪华

网友:
大容量的SLC很少见

网友:
大容量的mlc和slc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自己用不到这么大的容量。

网友:
什么样的环境能用到这么多次循环呢?

网友C:
这是个蜗牛SLC,速度慢的出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蜗牛SLC,速度慢的出奇

确实很慢,也就只能拿来收藏了

网友:
第一个,用SM3281还要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