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松下RP-BC200H充电器

楼主(2025-04-07):
充满倍量1400mAh电池约1小时,终止电压1.46V,电池温度与索尼BC-9HS相当。

RP-BC250H: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948-1-1.html

网友:
很早的,能用就行。

网友:
做工精致,谢谢分享

网友:
电路挺简单,不过电流蛮大的。

网友:
做工简单啊

网友:
电路挺简单的

网友:
电路挺简单

网友:
这是山寨的吧

网友:
很有特点啊

网友:
像是山寨货

网友:
原装货,老站有人拆过另一个版本,元件布局略有差异: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73272
楼主这个电解电容应该也是Rubycon,只是楼主没有拍到侧面图。

网友:
110-120V要改电压吗?还是直接220V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假货,这个有严重的安全隐患,高低压之间的安全距离都不够,大厂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
这个感觉假的

网友:
现在来讨论真假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