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类似八脚的STC8G1K08A SOP8 51单片机 我们可以做一些通用的程序,不懂的人也用

楼主(2025-04-07):
全新原装 STC8G1K08A-36I-SOP8 增强型1T 8051单片机 微控制器MCU,,才0.7元/片。

类似八脚的STC8G1K08A SOP8  51单片机 我们可以做一些通用的程序,不懂的人也可以直接用

回去用个SOP-8小板子,焊4根线,然后找个CH340的  USB转串口,可以自己烧。

通用程序,比如PWM波形,,比如开关控制,,比如灯亮度控制。

毕竟C语言,说简单,也简单,但你要做的溜不容易。。。。不懂的人,抄都不好抄。。

所以,可以让不懂的人,不想学C的人,也能做些小制作。。。反正就是7毛钱的成本。

网友:
8脚的单片机,看起来没那么头疼

网友:
VCC,GND,4个输入,2个输出

网友A:
解码红外nec信号,SOP8单片机正好。体积小巧,可以跟红外线一体接收器绑在一块。可以直接输出32比特的码值,或者直接驱动io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

网友:
楼主这几天发帖都变专业了,哈哈

网友:
我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就是用在CH552的 USB下载辅助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码红外nec信号,SOP8单片机正好。体积小巧,可以跟红外线一体接收器绑在一块。可以直接输出32比特的码值 ...

比如学习型遥控器

网友B:
其实,STC 8系列的单片机支持USB直接下载,都不用USB转串口的“烧录器”。

楼主:
我们可以做一些通用的程序,不懂的人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C:
这个想法就是 Arduino 平台。

起初针对特定的核心板,各种官方的、三方的库可以免费开源使用;
后来更多的 CPU 加入,主框架进行了一层硬件抽象(HAL),三方库可以直接针对硬件抽象层编写,
同一套代码不同的平台,全都无缝切换,更别说简单的 pwm 发波开关控制了.

然后就有了可观的生态,一堆硬件中性的代码可以随便组合。可惜 STC 加不进来,门槛就是少一套 C++ 编译工具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STC 8系列的单片机支持USB直接下载,都不用USB转串口的“烧录器”。

8系列有些支持USB下载,有些不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想法就是 Arduino 平台。

起初针对特定的核心板,各种官方的、三方的库可以免费开源使用;

C51编译器就SDCC开源,但不支持c++,IAR支持c++但是不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C51编译器就SDCC开源,但不支持c++,IAR支持c++但是不免费。

所以这里是个硬门槛。

但凡51有像GCC那种编译器,一堆爱好者都会把STC拉进 Arduino 生态圈

网友:
py32f002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8系列有些支持USB下载,有些不能

都支持,有的是硬件支持、有的是软件支持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支持,有的是硬件支持、有的是软件支持而已

哦,是这样,软件USB下载却从来都没有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哦,是这样,软件USB下载却从来都没有试过

我在STC8H4K64TL上用模拟的USB下载,速度不到串口的一半,还不能调试,纯属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STC8H4K64TL上用模拟的USB下载,速度不到串口的一半,还不能调试,纯属鸡肋。 ...

STC还大张旗鼓说可以用软件USB下载,原来还不如用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5234-1-1.html
https://github.com/ma6254/Arduino_Core_STC
https://g ...

仿几个 io-api 并不是难事,用 STC 跑 Arduino 基本都在这个层面。
看看这几个项目, core 里边都只写到了 wiring 一层,也就是要封装 io-api

然而这只是 C 的功劳,没 C++ 任何贡献。
海量用 C++ 写的三方库在 STC 上根本没法跑,这就是融不进生态的一大原因。

举个栗子,通用的 24CXX 库,需要挂载一个 wire 实例作为 i2c 驱动。
具体到单片机上,可以有硬 i2c,也可以用软 SoftWire ,接口一致都是直接用。
到 STC 这边,你跟我讲【实例】是什么? 编译器甚至不支持实例化,这还搞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