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准备装电子负载的电压电流功率表

楼主(2025-04-07):
现在做电子制作相对以前确实方便多了,什么模块都能买到还不贵,最近准备做个电子负载,于是买了这个电压电流功率表,粗测了下还行,可以自己校准,挺好的

网友:
不错,从哪里买的?链接给一下

网友:
多少钱买的,合适也买一个玩玩

网友:
内部结构也够简单的。

网友:
这个外形和那个ts457内阻仪同外观啊同一家做的?

网友:
要是有容量计数,最低电压切断设定更好,做电池测试仪方便,可扩展存储卡记录模块,用excel看电池曲线图。

网友:
自己还能校准

网友:
这就是DIY 的乐趣吧

网友A:
那儿上的表,价格多少?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现在网上买配件确实方便多的,有些小件在当地根本就买不到,网上几毛钱就送到家

网友:
这上面的按键调啥?“

网友:
感觉还不错,四个按键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按键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儿上的表,价格多少?能给个链接吗?

我买的22,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le.1.1c8c2e8dnZBP6A

楼主:
那么多坛友想要啊,在某宝搜《创客风暴》店里找  说明书是扫码出来的截图

楼主:
可以校准显示值与实际值对应,可以看我回复的说明图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多坛友想要啊,在某宝搜《创客风暴》店里找  说明书是扫码出来的截图 ...

还是上传图片版吧

网友:
创客风暴啊,他家东西挺便宜的,不过精度好像一般

网友:
进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外观和TS457一毛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