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散热器如何拆换风扇?

楼主(2025-04-07):
门卫大叔说家里电脑风扇声音尖叫,拿我这帮忙维修。我原来想最多换个散热模组不就行了吗?没想到大叔说不想花太多钱,家里压力有点大,我想那就换个风扇吧,没想到拆开一看,傻眼了,这种散热器如何拆换风扇?第一次见到这种一体的螺丝?之前都是风扇有单独螺丝固定铝座上,没想到这个是一体的。
晚上拍了几张照片,不是很清楚,到网上找一张吧。

楼主: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啊,已经答应门卫大叔了

网友:
风扇直接拔出来 现在好多都是一根轴承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啊,已经答应门卫大叔了

风扇如果真是一体的,你顺着螺丝往下看,有个铁片,用钳子拆下来,

你最好再仔细看看风扇和那边有没有缝,一般都是用卡扣固定的,很少有一体的,

还有就是这种风扇,你拆下来,基本也没办法修,没有上油孔,一次性的,只能换,这个时间点,你去哪买风扇啊,

网友:
正面塑料底部那个凹点处是不是卡扣呢?

网友:
这个搞不了,另外买一个散热器吧,除非暴力切开下面4个环形卡片

网友B:
看下这四个角上的固定片能不能拆下来的,如果是卡簧式的,拆下来,风扇也就下来了

网友:
螺丝下面有个卡簧,拿掉就能拔出螺丝

网友:
随便找个8025风扇,把进风端四个及角剪掉
散热本体 螺丝卡簧掰掉手扶着螺丝 拧上去

网友C:
水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思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得了。。。

网友:
前几天搬家,扔了几十个风扇,大小都有。找找收电子垃圾的吧,估计三五块钱能买个二手的。

网友:
有卡扣的,找找看

网友:
这种风扇感觉拆下来也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思

不然怎么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思

这只是这位水王贴子的冰山一角

网友:
把四个螺丝拿下来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如果真是一体的,你顺着螺丝往下看,有个铁片,用钳子拆下来,

你最好再仔细看看风扇和那边有没有缝 ...

螺丝下面确实有个圆形铁皮,用钳子能拽下来,但估计要破坏性拽了。
这个这玩意怎么装?蛮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四个角上的固定片能不能拆下来的,如果是卡簧式的,拆下来,风扇也就下来了 ...

好像有卡簧,但如果用钳子拽下来就破坏了,买卡簧安装吗?卡簧怎么安装?用蛮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