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Huawei LiteOS的摄像头 单独无法使用需要连接基站

楼主(2025-04-07):
求助各位大佬,我这有个无线摄像头(va品牌va),单独无法使用需要连接基站的,然后我拆机出来接了ttl

接下来就是输出的东西,有大佬能看懂吗,这个要怎样才能本地访问使用
我想本地使用,能访问web或能连接到nas使用。求助各位大佬

附件是ttl的输出,太长了,我先贴一部分,附件是全的
对了这个摄像头连接后等会就会没有输出了,不知道啥问题

********Hello Huawei LiteOS********

version : Huawei LiteOS V200R002C00SPC050B012
open-version : Huawei LiteOS 3.2.3
build data : Jun 13 2019 20:47:35

**********************************
osAppInit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 online_flag=0, cmos_yuv_flag=0, sensor=gc2053, chip=hi3518ev300, board=demo====
==== g_quick_start_flag=0 ====
sysconfig init success!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6>Hisilicon Media Memory Zone Manager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Spi Nor ID: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Spi Nor Flash Info:
Name:"MX25L6436F" Size:8MB Block:64KB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ÿ********Hello Huawei LiteOS********

version : Huawei LiteOS V200R002C00SPC050B012
open-version : Huawei LiteOS 3.2.3
build data : Jun 13 2019 20:47:35

**********************************
osAppInit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 online_flag=0, cmos_yuv_flag=0, sensor=gc2053, chip=hi3518ev300, board=demo====
==== g_quick_start_flag=0 ====
sysconfig init success!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6>Hisilicon Media Memory Zone Manager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Spi Nor ID: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Spi Nor Flash Info:
Name:"MX25L6436F" Size:8MB Block:64KB

补充内容 (2025-4-9 19:34):
附件在下边,不要下这个

楼主:
期待大佬们回复

网友:
下载附件还要扣55M币

楼主:
附件上传不明白了,设置0他也会显示-55,这个是所有的内容,麻烦大佬帮看看
[BEGIN] 2025/4/7 21:49:06
********Hello Huawei LiteOS********

version : Huawei LiteOS V200R002C00SPC050B012
open-version : Huawei LiteOS 3.2.3
build data : Jun 13 2019 20:47:35

**********************************
osAppInit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 online_flag=0, cmos_yuv_flag=0, sensor=gc2053, chip=hi3518ev300, board=demo====
==== g_quick_start_flag=0 ====
sysconfig init success!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6>Hisilicon Media Memory Zone Manager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Spi Nor ID: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Spi Nor Flash Info:
Name:"MX25L6436F" Size:8MB Block:64KB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ÿ********Hello Huawei LiteOS********

version : Huawei LiteOS V200R002C00SPC050B012
open-version : Huawei LiteOS 3.2.3
build data : Jun 13 2019 20:47:35

**********************************
osAppInit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 online_flag=0, cmos_yuv_flag=0, sensor=gc2053, chip=hi3518ev300, board=demo====
==== g_quick_start_flag=0 ====
sysconfig init success!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6>Hisilicon Media Memory Zone Manager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Spi Nor ID: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Spi Nor Flash Info:
Name:"MX25L6436F" Size:8MB Block:64KB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Mount procfs finish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Frame Timer:686ms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VPP2.0 V100R001C20 (lwIP) Oct 11 2019 17:22:03
sd/mmc host init ...
sd_mci_probe:1821: host1: detection is broken
<3>start to register sdio modulesdio probe:pull up power on gpio
SDIO card vendor=0x296,device=0x5347
new high speed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hisi sdio load sucuess, sdio enum done.
{oal_sdio_func_probe::shutdown wifi after init sdio.
}sdio probe:pull down power on gpio
[firmware_get_cfg]ram_reg_test_cfg maybe not exist!
[plat_firmware_init]ram_reg_test_cfg maybe not exist, please check
[plat_init]plat_init:: platform_main_init finish!
[hisi_wlan_wifi_init]liteos plat init ok!
[hcc_transfer_thread]hisi wifi hcc transfer thread enter
[wal_cfg80211_init]wiphy_register start.
[wal_cfg80211_init]wal_init_wlan_netdev wlan0.
[wal_cfg80211_init]wal_init_wlan_netdev p2p0.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0]->[1]!}
[hmac_wow_init]{hmac_wow_init, time = 432704, ul_wow_event = [000001DF];g_auc_timer_debug[0] = 3, g_auc_timer_debug[1]:3}
host_main_init finish!
Hi1131_host_main_init finish!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hisi_wlan_get_wakeup_reason]{hisi_wlan_get_wakeup_reason::WOW, REASON[0].0:NUL,1:Mag,2:NetTCP,3:NetUDP,4:DisassocRx,
5:DisassocTx,6:Auth,7:KeepAlive,8:Host,9:Log,10:SSID Wakeup.}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_wal_netdev_open]wal_netdev_open,dev_name is:wlan0
[firmware_download_function]download firmware, count [1], current time [160000]us, max time [160000]us
[wlget rates from device
an_power_on]power on, count [1], current time [160000]us, max time [160000]us
[hcc_change_state]hcc state off[0]=>on [1]
hisi_customize_wifi::ampdu_tx_max_num:64walget rates from device
_cfg_vap_h2d_event succ
[hmac_wow_set_dmac_cfg]hmac_wow_set_dmac_cfg, flag[0], wow_event[000001DF]
[hmac_wow_set_dmac_cfg]hmac_wow_set_dmac_cfg,ssid wakeup,uc_ssid_set_flag:0
[wal_set_random_mac_to_mib]wal_set_random_mac_to_mib,mac is:fc:6b:f0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hmac_wow_set_dmac_cfg]hmac_wow_set_dmac_cfg, flag[0], wow_event[000001DF]
[hmac_wow_set_dmac_cfg]hmac_wow_set_dmac_cfg,ssid wakeup,uc_ssid_set_flag:0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hmac_wow_set_host_state][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Hmac_wow::state[1]->[2]!}
[hmac_wow_host_sleep_wakeup_notify]{ul_msg_type[000E0001], CNT:SLP[1],WKUP[0],D2H[0]}
[hmac_wow_host_sleep_request_asyn_handle]{hmac_wow_host_sleep_request_asyn_handle, ret = 0}
[hmac_wow_obtain_lock]{Enter, time = 433992, uc_sleep_state = 2;g_auc_timer_debug[0] = 132, g_auc_timer_debug[1]:132 }
[hmac_wow_msg_handle]{time[434233], CNT:SLP[1],WKUP[0],D2H[1]}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2]->[3]!}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3]->[4]!}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4]->[5]!}
[hmac_wow_obtain_lock]{Exit, time = 434248, uc_sleep_state = 5}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power_off_process:ul_checksum=59080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host_pow_off]host_pow_off!!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ÿ********Hello Huawei LiteOS********

version : Huawei LiteOS V200R002C00SPC050B012
open-version : Huawei LiteOS 3.2.3
build data : Jun 13 2019 20:47:35

**********************************
osAppInit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 online_flag=0, cmos_yuv_flag=0, sensor=gc2053, chip=hi3518ev300, board=demo====
==== g_quick_start_flag=0 ====
sysconfig init success!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6>Hisilicon Media Memory Zone Manager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Spi Nor ID: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0x17 0xC2 0x20
Spi Nor Flash Info:
Name:"MX25L6436F" Size:8MB Block:64KB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Mount procfs finish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Frame Timer:691ms
]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ERR] [osCmdReg] shell is not yet initialized!
VPP2.0 V100R001C20 (lwIP) Oct 11 2019 17:22:03
sd/mmc host init ...
sd_mci_probe:1821: host1: detection is broken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plat_init]plat_init:: platform_main_init finish!
[hisi_wlan_wifi_init]liteos plat init ok!
[wlan_resume]{wlan_resume,[wow],time[437593]}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0]->[5]!}
[hmac_wow_init]{hmac_wow_init, time = 437602, ul_wow_event = [000001DF];g_auc_timer_debug[0] = 2, g_auc_timer_debug[1]:2}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5]->[5]!}
[hmac_recover_wow]hmac_recover_wow: [WOW_INT],CNT:SLP[1],WKUP[0],D2H[1]}
[hcc_transfer_thread]hisi wifi hcc transfer thread enter
[wal_cfg80211_init]wiphy_register start.
[wal_cfg80211_init]wal_init_wlan_netdev wlan0.
[wal_cfg80211_init]wal_init_wlan_netdev p2p0.
host_main_init finish!
Hi1131_host_main_init finish!
[hisi_wifi_resume_process]{wifi_init, wifi_mode = 2}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_wal_netdev_open]wal_netdev_open,dev_name is:wlan0
[wlan_pm_resume_from_data_backup]wlan_pm_resume_from_data_backup caller
SDIO card vendor=0x296,device=0x5347
new high speed SDIO card at address 0001
[oal_sdio_func_probe_resume]hisi sdio load sucuess, sdio enum done.
[hcc_change_state]hcc state off[0]=>on [1]
[hmac_wow_set_dmac_cfg]hmac_wow_set_dmac_cfg, flag[1], wow_event[000001DF]
[hmac_wow_set_dmac_cfg]hmac_wow_set_dmac_cfg,ssid wakeup,uc_ssid_set_flag:0
[wal_set_random_mac_to_mib]wal_set_random_mac_to_mib,mac is:fc:6b:f0
[_wal_netdev_open]wal_recover_ini_main_gloabal success!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lwip_recover_info]recovery,netif_find,name:wlan
[hisi_wifi_resume_process]=======cmd_wpa_start:: success!======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5]->[1]!}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1]->[1]!}
[hmac_wow_proc_dev_sync_host_event]{hmac_wow_proc_dev_sync_host_event:: data_blk_cnt[0],vap[195]user[27680],reason[00000008].}
[hisi_wlan_get_wakeup_reason]{hisi_wlan_get_wakeup_reason::WOW, REASON[8].0:NUL,1:Mag,2:NetTCP,3:NetUDP,4:DisassocRx,
5:DisassocTx,6:Auth,7:KeepAlive,8:Host,9:Log,10:SSID Wakeup.}
[hmac_wow_host_sleep_wakeup_notify]{ul_msg_type[000F0000], CNT:SLP[1],WKUP[1],D2H[1]}
[hisi_wlan_get_wakeup_reason]{hisi_wlan_get_wakeup_reason::WOW, REASON[8].0:NUL,1:Mag,2:NetTCP,3:NetUDP,4:DisassocRx,
5:DisassocTx,6:Auth,7:KeepAlive,8:Host,9:Log,10:SSID Wakeup.}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hmac_wow_set_dmac_cfg]hmac_wow_set_dmac_cfg, flag[0], wow_event[000001DF]
[hmac_wow_set_dmac_cfg]hmac_wow_set_dmac_cfg,ssid wakeup,uc_ssid_set_flag:0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state[1]->[2]!}
[hmac_wow_host_sleep_wakeup_no[hmac_wow_msg_handle]{time[437848], CNT:SLP[2],WKUP[1],D2H[2]}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2]->[3]!}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3]->[4]!}
[hmac_wow_set_host_state]{Hmac_wow::state[4]->[5]!}
tify]{ul_msg_type[000E0001], CNT:SLP[2],WKUP[1],D2H[1]}
[hmac_wow_host_sleep_request_asyn_handle]{hmac_wow_host_sleep_request_asyn_handle, ret = 0}
[hmac_wow_obtain_lock]{Enter, time = 437881, uc_sleep_state = 5;g_auc_timer_debug[0] = 30, g_auc_timer_debug[1]:28 }
[hmac_wow_obtain_lock]{Exit, time = 437891, uc_sleep_state = 5}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power_off_process:ul_checksum=60793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host_pow_off]host_pow_off!!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
[ERR] No console dev 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