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与红米K20 Pro参数相近的小米手机有哪些型号?

楼主(2025-04-07):
K20 Pro 8GB + 256GB 高通骁龙 855 处理器 Adreno 640 图形处理器

和这个配置相近的小米手机,有哪些型号?

网友A:
K40S,骁龙870,目前在用12+256感觉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K40S,骁龙870,目前在用12+256感觉良好

k40s还是红米,不是小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k40s还是红米,不是小米

小米红米一家亲啊,哪还分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红米一家亲啊,哪还分你我

小米功能强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米功能强大一些

都一样,代工工厂都是同一个,甚至配件都是一个工厂出来的,没差别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代工工厂都是同一个,甚至配件都是一个工厂出来的,没差别真的 ...

红米的功能一般阉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米的功能一般阉割了?

红米只是用的比较一般的物料而已,产品线其实都一样,而且有些技术是红米先出的,比如六摄、超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