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度在家1C 4G NV6131A 不开机显示FASTBOOT mode解决办法

楼主(2025-04-07):
这款4G版需要接电池才能开机,先检查电池有没有电,电压太低就单独拿出来给它充到3.7v以上。

开机黑屏,显示FASTBOOT mode不进系统,网上买个写好系统的字库。

直接热风枪换掉,然后恢复正常了。

网友A:
小度在家 离家出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度在家 离家出走了

原机江波龙的垃圾货

网友:
原因是字库坏了吗?还是系统坏掉了,得刷机?

网友:
闪存坏块掉固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