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看“好多铜的漏保”上的空开有没有铜

楼主(2025-04-08):
这个空开塑壳有光泽硬度明显比常见的塑料高,扳把连杆是铁质的而且卡在一边扳把上不掉下来,与常见的塑料的不同,

与漏检部分连接孔被铁片遮挡,看来是漏保专用的

两者之间靠一个很小的杆子联动

也是铝铆的,一字起子钻几下铆沿就没了,掰开

触点烧的很厉害,灭弧栅上也溅了不少弧渣,可能用来关断感性负载了吧?

与拉扣连接的端子有爪子~跟常见的光板不一样

亮点来了~合/跳闸部分是独立模块,有紫铜夹板!这就是“好多铜”吧?

网友:
可能是铜的成本比铁高吧,触点不是银的吧

网友:
还是有点啊   哈哈

网友:
用料还是多

网友A:
这种品牌货,比如ABB,德力西的空开和漏保,质量都还可以,至少里面有铜啊,就是用铜的多少不一样;那些小品牌的质量就很难说了;不管是工厂用电还是家用空开漏保,还是买质量可靠的品牌货,安全第一。

网友B:
这种小型断路器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外面的塑料材质还没见国内那家生产厂有使用的,九十年代初期在欧洲进口的设备上就大量使用这种断路器。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安全用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品牌货,比如ABB,德力西的空开和漏保,质量都还可以,至少里面有铜啊,就是用铜的多少不一样;那些小品 ...

一般机电市场上德力西、 正泰低价位的开关都是能用型的只是能用,性能和用料和ABB 施耐德的差距很大不过价格只有进口的零头都不到,不谈价格不知道德力西和正泰有没有能和ABB和施耐德质量PK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型断路器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外面的塑料材质还没见国内那家生产厂有使用的,九十年代初期在欧洲进口的 ...

ABB塑壳和施耐德的材料有区别,ABB的外壳塑料很硬但是比较脆就像以前的老电木,施耐德的韧性特别好,比ABB的耐摔。个人感觉ABB的外壳比较耐高温。不过这两个的塑料到底谁更好就不好说了,应该都是阻燃耐高温的

网友:
感谢分享,昨天铜跌幅厉害5K多

网友:
施耐德也不错

网友:
这不能说是好多吧

网友:
才刚刚知道直流空开和交流空开的路过学习

网友:
没有一两铜

网友:
质量好一点的空开市场上都不多见了。

网友:
都是关键部位才用铜,还要是好点的品牌

网友:
这用料看似很正常的

网友:
有铜很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