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黄鱼全新电焊机值得入手?

楼主(2025-04-08):
全新裸机万登250T,看上去用料还行,不是单板机,其他看不出所以然,198值得入手?

楼主:
128的200G也可以玩?

网友:
玩的真广,价格合适就真香了

网友:
关键是买来会用吗?一年用几次?如果三年只用10分钟,还是买来时试机的,那最好别买!

网友:
买了改一个可调玩玩

网友A:
固定资产啊,还是线下,靠谱的实体店拿货放心

网友:
真便宜,比考证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资产啊,还是线下,靠谱的实体店拿货放心

实体店也没想像的好~

网友:
拼多多买到假冒伪劣还能找平台维权,咸鱼可就只能退货退款了哦。

网友:
这是引流的价格,想要私聊时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网友:
198如果真能用,那是不错 的

网友:
上面的是佳士宝结构,偷料不多的话应该还可以

网友:
楼主两个都买回去,拆开了让坛友们看看

网友:
将它改造成18650电池点焊机。

网友:
我也是想买很久了,但确实不常用。

网友:
作为玩家应该可以一用,又不是长时间用,但别一会儿就放炮

网友:
楼主上面那款我怎么搜不到

网友:
这种AC220V的手提式电焊机,还是可以焊接2.5毫米的焊条,但是平时用的少,就像点焊机一样,哪有这么多电池要焊接啊,除非你是做维修生意的。

网友:
偶尔玩玩可以考虑,用的多直接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