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怎么量产?量产就提示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

楼主(2025-04-08):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69AB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8A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E3 -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找了个3268的量产工具,2.5.29,量产就提示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然后里面也找不到TC58TFG8T22TA0D这个

网友A:
bics4的颗粒,3268够呛能支持,上3281吧

网友B:
看颗粒的ID,上3268好像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颗粒的ID,上3268好像不太行

哎,我以为都能行呢,另外问下如果我弄个3281能不能把这一片32G和另一个128G的颗粒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cs4的颗粒,3268够呛能支持,上3281吧

哎,我以为都能行呢,另外问下如果我弄个3281能不能把这一片32G和另一个128G的颗粒双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