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变压器点焊机和电容式点焊机最短通断时间是多少?

楼主(2025-04-08):
现在点焊机有3个流派,变压器式、继电器式、电容mos管式,这三种流派最短脉冲时间(通断时间)是多少呢?
我问了ai给的答案是:
变压器:最短10ms
继电器(非固态):5ms~20ms
电容mos管式:0.1ms~5ms
以上答案正确吗?

网友A:
以上答案正确

网友B:
    变压器式的就算是可控硅触发,也可以在正半周后半段触发,导通周期远远小于10毫秒,AI不是万能的。我让AI算一个LED灯的温升,给我算到二三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答案正确

那ai还挺给力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式的就算是可控硅触发,也可以在正半周后半段触发,导通周期远远小于10毫秒,AI不是万能的。我让 ...

那变压器点焊机最快能到多少?

网友:
还是要看焊件的材料性质决定

网友(2025-07-08):
    没有理论数值之说,因为点焊时间会因点焊机电流大小、焊材厚薄、质地不同而不相同。实际一般数值如下:
    变压器:家用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的,0.2-0.5秒,再长焊点发黑;1000W变压器铁芯制作的,一般0.1-0.2秒,但不会少于10ms,。我国交流市电频率是50HZ,半个周期是10ms,一个完整周期是20ms,为避免半波脉动直流对变压器的冲击,精准控制的控制板大都按一个周期(俗称周波)计数控制,即最低是1个周期20ms,然后按20ms,递增。再大的变压器没有试过。
    继电器(机械的):灵巧的小型机械继电器响应时间一可低于10ms左右,用于制作点焊机的都是大电流继电器,相应时间一般大于10ms。我实际测试过500A的新能源汽车继电器(12V驱动),10ms以下是不动作的。因继电器触点电流不够大,机械继电器点焊机的电极引线不能太短粗,即需一定程度的限流,点焊时间一般较长。我制作的继电器点焊机控制板时间范围设定在20-65ms。
    电容mos管式:1并2串超级电容的时间一般10-15ms,如果电流足够大,时间是可以缩短的,但很少有说低于1m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