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得胜小蜜蜂充电芯片烧坏,帮忙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5-04-08):
大家帮忙看下这是哪个芯片,上面的字迹已完全烧掉了

网友A:
拆掉,然后加一个某宝的充电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然后加一个某宝的充电小板

没有空间啊,太紧凑了

网友:
看着像4055芯片,印字有的是3KAL,你查看一下4054.4055.4056电路图对照一下看看一样不

网友B:
和4056引脚定义一样,,封装不一样
TP4056-42-EMSOP8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兼容4056的小芯片,找个tb商家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我家里的小蜜蜂唱戏机,电池是两节串联的7.4V的,不知道你的小蜜蜂唱戏机电池是多少伏的,需要结合电池电压才行,如果你的电池电压是7.4V,可以买一个7.4V的电池充电器,唱戏机的充电线正负极直接接电池正负极。就OK了。当然要把坏了的充电模块取了不要。

网友:
接上面继续,如果小蜜蜂唱戏机电池是一节的,也就是3.7-4.2V的,方法和上面一样,买一个4.2V的充电器就行了,还是需要把坏的充电块子取了,把充电处的正负极和电池的正负极接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网上买一块4056充电模块,塞进小蜜蜂唱戏机里面就行,接好充电线和电池线(飞线解决)

网友:
文曲星的

得胜老款机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2679-1-1.html
可以看我给小灯补4056的图片

你的那个脚位太像4056的 不行就去买一个1元包邮4056充电板 取芯片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4056引脚定义一样,,封装不一样
TP4056-42-EMSOP8

emsop8是这种正方形的封装吗

网友:
MIX2018?虽然折腾过小蜜蜂,但真的没有注意它的芯片型号民。

网友:
芯片外圈没几个零件,查外围元件对比找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