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接触不好,大家会怎么维修?

楼主(2025-04-08):
制作了安装usb盘,

能启动进入安装界面,
但是经常会弹窗找不到某某文件,
可是文件明明在优盘里面
有时候重新插拔下优盘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
优盘接触不好,也能导致找不到文件么

网友A:
这盘 质量不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 质量不靠谱吧

质量靠谱啊,用了几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
接触不好  连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B:
你自己看一下U盘,那个长方形的U口,肯定变形了,矫正一下就可以,还要检查一下四个焊点是否脱焊虚焊;肯定不是主控和存储芯片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物理接触不良,试试把U口里面的两个弹片拨一下 应该有点作用。如果是有引脚脱落接触不良就要重新焊接一下了

网友C:
长时间使用,u口会有物理的磨损或污渍,可清洁或拨正簧片,会有效果

网友:
不怀疑你的USB接口?

网友:
我猜是USB 接头哪里 松垮   找个手机点  加固下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使用,u口会有物理的磨损或污渍,可清洁或拨正簧片,会有效果

簧片如何清洁?

网友:
供电怎么样

网友D:
我遇到的接触不好基本都是 要不直接掉盘 要不就是2.0
你说这种我感觉物理接触不好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接触不好基本都是 要不直接掉盘 要不就是2.0
你说这种我感觉物理接触不好的可能性不大 ...

iso 3.9GB,安装过程会有问题,重新插拔下就好了

应该和接触有关?

网友:
如果是usb2.0用久了,会出现松动。尤其是低品质辣鸡u头。  二一个可能是电脑的u接口 脏了,或者u盘u头脏了。做u盘的难免要经常开卡测试,u头粘上焊油,就污染了u头。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所以我基本隔一段时间就会换延长线,建议把u盘扔进洗板水里面洗一下就基本ok.电脑接口生锈或者被焊油污染,那就用一个u头,粘满洗板水,来回多次插拔,或者用刷子去洗一下

网友:
你如果是usb2.0,这个早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了。早就有音乐发烧友,给我反应他买的3257u盘,usb2.0的头,插在车上,因为崎岖的山路,跟着music的抖动,经常把u盘抖断,失去了开车的节奏,哈哈。不然你以为为什么3257会有usb3.0头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一下U盘,那个长方形的U口,肯定变形了,矫正一下就可以,还要检查一下四个焊点是否脱焊虚焊;肯定 ...

u盘没有变形,是usb母口有问题,插上去特别松,怎么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没有变形,是usb母口有问题,插上去特别松,怎么修?

换接口呗

楼主:
你试过给笔记本电脑换usb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给笔记本电脑换usb口么?

主板拆出来有什么不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