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摩托车启动继电器制作的点焊机

楼主(2025-04-08):
用摩托车启动继电器制作的点焊机,没有电流大的12V电瓶, 用原来组装的12V15A的铁锂电池组,点焊连火花都没有,4700uF的电容又并多了一个,还是没有反应。

该点焊机的原理是:按键按下时,U1继电器1,3吸合,C1给U2继电器线圈供电,U2吸合,电瓶瞬间给大电流到点焊笔,直到C1放完电, 通电时间由C1的放电时间决定。

现在如何改造呢?难道要买一个大电瓶?

网友A:
纯机械电焊笔。
电瓶放电能力是不是不够

网友B:
继电器不吸合吧?

网友C:
去修电动车那捡几个电瓶并起来...

二○二五年四月八日

网友D:
理论上就算能一两次点焊也会很快触点衰老.因为触点接触的电流要把金属热焊在一起那也可能把触点烧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机械电焊笔。
电瓶放电能力是不是不够

就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不吸合吧?

吸合,非常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修电动车那捡几个电瓶并起来...

对电瓶的放电能力要求太高,捡来的估计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就算能一两次点焊也会很快触点衰老.因为触点接触的电流要把金属热焊在一起那也可能把触点烧在一起. ...

您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电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E:
启动继电器不是为低内阻设计的,继电器触点本身内阻就高达两三百毫欧,其次每次接触时间都无法固定,基本无法实现你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继电器不是为低内阻设计的,继电器触点本身内阻就高达两三百毫欧,其次每次接触时间都无法固定,基本无 ...

有很多成功案例。我的主要是电源不行

网友:
你确定摩托车启动继电器已经吸合了?

网友:
自制点焊机又多了一种方法

网友:
需要电池要硬

网友:
建议查一下4700UF电容带载情况

网友:
昨天看到的,网上有卖用大电流继电器制作的点焊机控制板,它有电子时间调节

网友:
网上有卖继电器点焊机控制板的,电子时间控制,那继电器功率很大,而且要求电池瞬间电流几百安培才行

网友:
b站也有用继电器搭配电位器电容,MOS管板来做点焊机的,而且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