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 800 12V电磨机 拆解

楼主(2025-04-08):
近期收到一个上古的琢美电磨机,鉴于手上已经在使用最新的8260无刷电磨,拿到以后都没啥兴趣。
但是人家要求帮忙看下,那还是看看有没有处理的办法呗。
待拆的机子和工具

先晒下要使用的工具,金属撬棒两个,一个长柄一字螺丝刀,外加琢美常用的星型梅花六角螺丝头。

先拆电池。
800的挂钩在电池上面

800的挂钩是在电池上面的,先拆掉
各种提示

看一眼电池底部的各种提示,10.8V,大电流有起火的可能,但是理论上20V以下对人体是安全电压。
把蓝色的塑料壳子往下褪,露出四个卡口,用撬棒伸进去让其和蓝色底壳褪离
四个卡口露出

用螺丝刀稍微撬一下黑色上壳,让和主机卡扣的壳子褪出。这时候卡扣能明显看到。

最后上下壳分离。
上下壳褪离

这个电池我已经弄好了,旧电池点焊的。刚拆的时候还觉得有点疑问。

拿出来看看,简陋得实在不行,就是三个电池焊接起来的,外加一个热敏电阻。电阻包在包布里面了。
电池包

另外一边连热敏电阻也没有。
电池包另外一边

拆开了就是这样子。电池包没保护板,上壳,下壳。
电池测试好以后装回去了。
电池结构

再来看看机身,和8220差不多吧,调速开关,电量显示,卡口按钮。
尾部的卡槽,以后再说是干啥的,这里先不解释。
机身正面

背面有四个螺丝固定
机身背面

机身侧面能看到散热孔,以及电池卡扣。
机身左面

右边也一样,没啥特别。
]机身右面

卸掉电池,准备拆吧。
卸掉电池

卸掉鼻,背面四个螺丝,开拆。
卸掉鼻,开拆

背面的铭牌没型号,也是一堆的各种提示。
各种提示

螺丝拆了就打开机身内部,我被震惊了一下。
机身现真容

就一个调速板和电机,这种电机不是我们以前玩模型时候使用的么?
惊现早年的模型电机

拿掉电路板电机里面就没啥了。
里面没啥了。

电机和电路板合影,电机估计高温加潮湿,和外壳胶垫的印子留了痕迹。
电机加电路板

电路板卸下看看有啥东西。只有两个取电的,没有第三级。
电器元件不多,但是我看不懂

调速开关,三极管,电机接口
电路板上调速开关和三极管

电机有点锈迹,但是测了一下工作没啥问题。
电机有锈迹

电机后面有一个红点标明接红色正极
电机正极提示

最后测完装回去,就是电池的问题了,已解决。
开机没啥问题

这机器,结构实在是简单。但是机器估计有接近20年了吧?感觉比早期的8100还要简单。因为8200-8220好像也要接近10年时间了。

里面用的还是早年我们使用的模型电机,但是估计现在老美用这个会有不同的指标吧。早年玩模型的时候也是发现即使同款同批电机也有不小的差异。敢情我们在DIY,人家在研究DIY的各种工具。

这种机器连保护电路板都没有,准备直接加个DC口,配合12V稳压充电得了,没必要再费周折去找原厂的充电器了。

网友:
安全电压不是36V吗?

网友A:
电池包居然没保护板?电池岂不是很容易挂?

网友B:
简单的东西应该更不容易坏。

网友C:
看电机外壳锈迹斑斑,平时使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
用了无刷,口味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居然没保护板?电池岂不是很容易挂?

具体不清楚,可能控制端放在充电器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机外壳锈迹斑斑,平时使用的比较多吧

不至于,感觉是潮气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东西应该更不容易坏。

电池没保护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感觉此贴要精,火钳留名

网友:
老机器,还算耐用。

网友:
还是蛮小巧的,就是感觉电池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结构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D:
看着简单粗暴啊,就一个直流电机直接输出

网友:
单独看电池的外观有点像小孩的鞋子。

网友:
上古出土成色

网友E:
不是无刷电机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无刷电机没意思

我预估这都要20年的设备,早年我们笔记本电池都贵得离谱。

楼主:
成色还行吧,就是正常使用的成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简单粗暴啊,就一个直流电机直接输出

感觉的确是,可能比较复杂的就是那个电路板了,带一个调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