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图标左下角有个热点符号,少见。

楼主(2025-04-08):
如图所示,WIFI信号标示左下角有个热点符号,少见。还有WIFI信号标示上有个6

网友A:
意思你连接的wifi很6呗!

既连接了2.4G,又连接了5G,标准的wifi6模式!

网友:
我的在左上
你的在中间

网友:
有6就会很6,不过再6也要看源头,我家也是6不过来源是移动光纤,最近那个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你连接的wifi很6呗!

既连接了2.4G,又连接了5G,标准的wifi6模式!

我读得书少,你不要骗我

网友:
WIFI6,可以上升到WIFI7和WIFI5,看路由器。

网友:
还有带7的呢

网友:
还没见过啊

网友:
WIIF6啊,逼格很高啊。哈哈。

网友:
很高级的显示,wifi6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