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Lacie D2 TBT usb3 莱斯 雷电2 d2 Thunderbolt2硬盘盒

楼主(2025-04-08):
手上有个Lacie D2 TBT usb3 莱斯 雷电2 d2 Thunderbolt2硬盘盒一直在用,USB3.0接口还挺稳定的,拆掉厚重的铝合金外壳放在桌子上一直当硬盘座使用,一直都没出问题。

今天看到那个电容,突然想到电解电容有寿命,想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换成同规格的固态电容?
电容品牌是SAMXON 规格是 470uf16v的8*12电解电容
另外旁边的空焊位能一起焊一个同容量的嘛?是并联的吗?希望坛友能解答一下

主板部分芯片

主板芯片

主板规格

电源口电容

电容规格

电容规格

电容电路板背面

多谢多谢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请原谅,不注意就看成Leica

网友:
大板子,做工很不错

网友A:
这个电容附近没有高温,寿命是很长的,别换

网友:
应该是老款的,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么多的元件了

网友:
电源开关不错。

网友:
那个电容质量挺好的,我的建议是,可以用就不要去管它

网友:
补一个也行,可以先测试下引脚的电压

网友:
做工真好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想换就换,换成进口电容也是OK的,正常情况下工业电容的寿命没问题,甚至超过你的设备生命周期

网友:
这硬盘盒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没事就不要改

网友:
旁边的位置又不是一个电路上的,没问题尽量别动它

网友:
SAMXON是台系电容,质量好得很

网友:
没事少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附近没有高温,寿命是很长的,别换

确实,高温对电容影响非常大,如果周围温度不高确实没有必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附近没有高温,寿命是很长的,别换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收到,那就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