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金士顿G3 U盘被写保护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5-04-08):
可以读取不能写入,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量产一下试试,不过如果FLASH寿命到了就只能扔了...

二○二五年四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一下试试,不过如果FLASH寿命到了就只能扔了...

量产成功了,只是这个FLASH寿命怎么看了?谢谢

网友:
先把重要内容拷贝下来,估计是寿命到了,可以试着量产下,看看还有多少好块

网友:
找工具量产,

网友:
群联的  量产有难度啊

网友:
被谁写保护了,敌人在哪里?
寿命并不是确定值,或许这个U盘才擦写了1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