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问个问题:激光打印和喷墨打印的成本比较

楼主(2025-04-08):
相同打印条件下:
激光打印机,使用一次性硒鼓和可加硒粉的比较,打印A4单页成本分别大概是多少钱?
喷墨打印机,使用一次性墨盒和可加墨水的比较,打印A4单页成本分别大概是多少钱?

网友:
市场决定,喷墨的容易堵,一修耽误事

网友:
激光的贵,但打印成本低,加粉也方便。喷墨的便宜,但是不能放,放段时间不用的话就会堵。如果经常用的话喷墨的要便宜,用完了在墨盒上打个孔可以自已加墨,喷墨可以打彩色,机光打印机彩色的就更贵了。

网友:
喷墨成本高,而且不稳定。

网友:
喷墨不管添加,还是换盒,都比激光打印贵2到5倍。

但喷墨容易实现彩色打印。

网友:
如果打印量不大还有彩打需求,还是喷墨,墨盒可以自己添加墨水,隔一段时间记得用一下,防止喷头堵塞,我用的是mp288五六年了,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估计没多少人算这个帐吧,但觉得激光打印机方便些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打印也不需要彩色打印,那么激光打印机是首选。

网友:
之前见过做打印租赁服务的,他们用来出租的机器是激光的...

二○二五年四月八日

网友:
家用就激光打印机吧,不经常用喷墨的太容易堵碰头了。

网友A:
惠普1020 Plus的硒鼓价格极低,PDD上一套16000页的硒鼓+碳粉的组合只要59.9,平均一张的硒鼓成本0.375分。
爱普生L805是一款六色照片喷墨打印机,自带连供系统,直接往墨盒仓里加墨就行,官方一套墨水600元,号称能打1800张照片,3毛钱一张,实际上怎么也得5毛了。买喷墨打印机的,一定是对图像打印有高要求的。喷头堵墨是喷墨打印机的通病,至今没什么太好的方法解决。养成良好的打印习惯,别持续性几个小时连续打印,也不能让打印机休息一周以上,没事还得打两张润润喷头,相比激光打印机,确实显得有些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普1020 Plus的硒鼓价格极低,PDD上一套16000页的硒鼓+碳粉的组合只要59.9,平均一张的硒鼓成本0.375分。
...

PDD上一套16000页的硒鼓+碳粉的组合只要59.9   是1600页还是16000页?如果是后者的话应该是0.00374375吧?

网友:
有条件的话,黑白选激光

网友:
我家用epson的L3158,墨水是300左右,差不多能打4000多页,用了好几年了,就给孩子打个卷纸什么的,有时候1个多月不用会缺色,基本都是洗一下喷头就行,洗头很费墨....

网友:
应该是激光的好呀!!!

网友:
家用,没有彩打需求,真没必要考虑喷墨。

网友:
激光的贵,打印成本低,加粉方便。喷墨机器便宜,放段时间不用的话就会堵

网友:
只打黑白或者彩色 激光优势大
之前10年前化工厂 就是做激光墨粉
hp 和兄弟 和家能 代工
出货不多 100万吨不等几个厂,
激光速度快,比墨水成本低,
特别是国内做兼容粉的 多出牛毛,
价格也便宜,效果差不多,只有放大了看才能比出区别
还有就是打印完,放1-2看测试黑度 各种数据
普通激活就好
hp彩色激光1000多,淘宝上 彩数20块就能买2两

网友:
学校用的喷墨打印机老是坏,后来就只用激光的了,主要打试卷用,打黑白的

网友:
看个人的使用情况而定,喷墨与激光打印机各有各的好
喷墨打印机打印色彩比激光的好,墨盒便宜,缺点是容易堵头。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纸速度快,但是硒鼓价格昂贵,如果你是经常打印的,建议用喷墨,如果不经常打印东西的,用激光。一般打印店里彩色打印机都用的是喷墨的,就是经常打,墨盒便宜,色彩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