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RNS510车机不定时重启修复

楼主(2025-04-08):
最近清明三天假,终于有空可以折腾一下了。

这是中间一块板子,查下了说黑屏不开机,重启,这些都是510的通病,网上查资料都是这块块子的问题。
把CD去掉,还是不定时重启

吐槽,功放芯片都不给用硅脂

拿我出5块钱买的含银硅脂

正常播放时想看看芯片热不热,摸到这个芯片,轻轻一压就关机了,每次都是如此,看来是虚焊无疑了。

用电子显微镜看了下,没有问题,红外成像仪看了,芯片也不热。不管了,上风枪400度,怼上吹了一分钟,等板子冷却了,每次都能一次开机成功。连着放了4个小时,再也没有重启,应该是修复成功了。

就是没有解码器,半个小时就要关机一次太烦了,还有一个每次开机要输密码,不知道解码器能不能跳过开机密码,有用过的坛友进来说一下。

网友:
原来是直接吹焊可以了啊,我以为要 重新植锡呢

网友A:
这种封装的估计尖头烙铁也能焊好

网友:
功放芯片都不用硅脂,厂家也太抠了。

网友:
轻轻一压就关机了,肯定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B:
想起我还有三个在坛子里买的车机在吃灰

网友:
当年的神机,现在也跌下神坛了!低端大众系列改它的不少!

网友:
家里也扔着一台,也是黑屏故障,看来可以参考着修修看

网友:
一代经典  不错

网友C:
肯定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估计尖头烙铁也能焊好

应该不行,间距太小了,这个图片是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我还有三个在坛子里买的车机在吃灰

我还有现代的车机,还送了朋友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虚焊的地方

应该是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芯片都是温温的,为什么会虚焊

网友:
厂家对车机质量已不看重了,反正车主大都会给换掉。

网友:
都是通病主芯片散热不好,嘉善热片就行。

网友:
厂家对车机质量已不看重了

网友D:
恭喜修复。
俺那台松下代工的卡罗拉吸入式CD盘车机还在吃灰中,以前自己改了尾插,但是最近一次通电貌似时断时续的,没检查是不是电源适配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修复。
俺那台松下代工的卡罗拉吸入式CD盘车机还在吃灰中,以前自己改了尾插,但是最近一次通电貌似时 ...

先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
芯片虚焊啊,看来发热量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