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口能接天线吗

楼主(2025-04-08):
发现天线能怼上去。这叫啥口

网友:
SMA好像是,这玩意儿跟无线频率有关系,不能随便接的

网友:
这个不能随便接,振子的长度,和频率强相关,接得不匹配,烧无线芯片

网友A:
两个接口并一起的,应该不是天线,可能是做通讯或者测试用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接口并一起的,应该不是天线,可能是做通讯或者测试用的接口

非常感谢解惑

网友:
SMA接口,应该需要匹配的

网友:
能接天线的一般都有个无线芯片转接板上去的。这个板好像没见无线芯片

网友:
不能乱接的,天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