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笔记本电脑usb口生锈、松动、 接触不良,怎么办好?

楼主(2025-04-08):
usb口出问题,对优盘和移动硬盘的伤害是不是非常大?
怎么办好呢

网友A:
换U口 自己搞不定 可以送维修店

网友:
先用无水酒精擦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U口 自己搞不定 可以送维修店

换这个口难度是不是很大

网友B:
生锈这一圈不传输数据的,保证中间那些触点没生锈就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锈这一圈不传输数据的,保证中间那些触点没生锈就应该没事

优盘插入后,好像接触不牢固,
这个口有点松松垮垮的感觉,为何会这样?

网友C:
用无水酒精,也叫分析醇,用棉签擦洗干净,就可以了,忒别是里边四个小铜片,那是关键点,然后用气吹干就行了,主要是清除锈迹和灰尘,接口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还好吧!首先需要拆开看具体的母座型号,买配件,后用低温锡去拆旧座子,清理后装新的,再补焊,9根线加2个固定卡;就这几步,看个人操作了!

网友:
换一台笔记本,,

网友D:
4楼正解,USB接口的四周铁皮是接地,真正起作用的是那4个金色的触点,一般情况下这4个触点是镀金的,一般不会生锈。可以用无水酒精加上棉签清洗一下就行了。

网友:
除锈蚀处理,松动的部位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楼正解,USB接口的四周铁皮是接地,真正起作用的是那4个金色的触点,一般情况下这4个触点是镀金的,一般不 ...

插入后不牢固,有些松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金属四周被插松了?这种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无水酒精,也叫分析醇,用棉签擦洗干净,就可以了,忒别是里边四个小铜片,那是关键点,然后用气吹干就行 ...

无水酒精只是擦去灰尘,并不能解决usb口松动的问题?

网友E:
用针把弹片往上撬一撬

网友:
什么笔记本啊,一般这里不会锈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针把弹片往上撬一撬

弹片会不会被撬坏?

网友:
WD40  喷几下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不是主板上的usb口吧,换一个usb模块

网友:
看看这个USB延长线就明白了,就是因为外面的铁壳生锈了,铁壳上面4个弹片不起作用才导致插座松了,只有换新的插座才能解决。

网友:
往棉花棍上喷点wd40擦一下里面的触点。如果是里面焊点松动了拆机换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