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MS240GBX5量产工具

楼主(2025-04-08):
请问哪位朋友有这个SSD的量产工具,可以用其他工具交换!谢谢

网友:
这个,我建议就算了吧,垃圾主控配QLC,真的很快会拉掉,拆闪存上FC3379,开成SLC吧

网友:
垃圾主控配垃圾颗粒,为了减少烦恼还是扔掉吧,实在要折腾就上3281开成PSLC的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