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螺丝是干嘛的

楼主(2025-04-08):
拧不进去。是用来调整摄像头焦距的吗

网友A:
调整好焦距后,固定镜头的。

网友:
调焦后锁死用的

网友:
定焦镜头的锁止镙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焦距后,固定镜头的。

我拆下来拉。再拧上去,有啥讲究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下来拉。再拧上去,有啥讲究嘛

没有影响原摄像头焦距就好a

网友:
不能动,否则影响影像清晰度

网友:
调摄像头焦距的

网友:
防止散焦用的

网友:
锁定镜头用的

网友(2025-05-10):
坛子里都是高手啊

网友:
调焦后固定

网友:
别乱动,不然清晰度要下降,你还得拆开调整间距。

网友:
能把4mm调成8mm吗

网友:
基本上螺纹都涂胶的,只要不大力拧问题不大的。
就算拧了,只要图像不糊就行

网友(2025-07-13):
井头锁定螺丝,调好胶后将其旋紧

网友:
调焦后锁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