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周末修了一个usb全部不能用的B85电脑主板

楼主(2025-04-08):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非常丐,应该是B85硬件洼地了,症状是所有USB不能用,包括前置面板的

按理说这种问题基本都是出在USB供电上的,于是插上我的睿登AT34,发现不同组的USB供电还都不一样,从3.7到4.2都有就非常抽象,用万用表测量上级的自恢复保险丝,发现保险丝前级电压是5V,用二极管挡测量有三个响,另外两个二极体值六十左右,这就更抽象了,总不能所有5组usb供电的自恢复保险丝都坏了吧

对照图纸测量发现从桥过来的USBOC反馈电压3.3没毛病,型号为BAT54的肖特基二极管也正常,没头绪的时候又测了一下保险丝,发现USB不带载的情况下,前级后级都是5V,卧槽,难道真是保险丝全坏了,于是我一坨锡短了其中一个保险丝,用AT34测试发现电压正常了,再插入U盘顺利识别。

原装的自恢复保险丝是0805 6V2.6A,我手头只有1206 6V1.1A的比较接近,反正1.1A的跳闸电流也有2.2A,全部换上去凑合着用吧

事实证明,居然真的是五组自恢复保险丝全部变质

网友A:
同款主板服役中,上E3-1231V3,刷NVME BIOS,还能用5年。

网友:
是否主板禁用了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主板服役中,上E3-1231V3,刷NVME BIOS,还能用5年。

pciex1转nvme相比sata优势不大啊

网友B:
什么原因导致原装的自恢复保险丝失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导致原装的自恢复保险丝失效?

可能使用者有个U盘什么的短路了,插这个不能用,就换一个,全部插一遍,就全烧了。

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太丐,没有过流保护,再加上因为丐,用的料也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使用者有个U盘什么的短路了,插这个不能用,就换一个,全部插一遍,就全烧了。

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 ...

这概率够低的,以前遇到过前置USB接线正负极接反了,插U盘,连接线着火了。

网友D:
是不是这个批次保险丝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个批次保险丝都有问题?

这谁知道呢,我一开始也没往保险丝全坏上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导致原装的自恢复保险丝失效?

俺也不知道,俺是接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使用者有个U盘什么的短路了,插这个不能用,就换一个,全部插一遍,就全烧了。

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 ...

确实太丐了,虽然说四代五代有FIVR,但是供电2+1的B85真是说不过去

网友:
变质概率不大 多是用时候短路烧的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太罕见了,换做是我,可能就去干南桥了

网友:
这也现象很少见啊,以前我们单位有一个USB得身份证识别设备,直接插usb口不能启动,后来用USB扩展器过度一下就能用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太罕见了

网友:
主板电路图去哪找的,楼主能告诉我吗?

网友:
要是我首先想到的是南桥,谁会想到保险呀。你是我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