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AU6989SNCS-TA黑片使用ALCOR_U2_MP_v20.09.16.00量产修复

楼主(2025-04-08):
这几天鼓捣之前几个坏掉的优盘,其中有个主控是安国AU6989SNCS-TA,闪存是黑片,无法短接,下了很多量产工具都不能识别,最后在本站找到了一个ALCOR_U2_MP_v20.09.16.00,经过几次测试后完美复活,不过量产工具真难找,好多在毛子的网站才有。

网友A(2025-05-16):
需要短接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短接哪个脚?

我刚刚搞定,没有短接,直接使用量产软件即可。开始按钮是灰色的,直接在后面AutoMP上按Start按钮开始量产。

网友:
看见过好几个这样U盘 都扔了

楼主(2025-09-08):
黑片无法短接,这要是救不了就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