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HDS160怎么移动这个三角符号?

楼主(2025-04-08):
我想把它移动到左边,怎么操作?

网友A:
触发水平位移(水平位置),一般是选择好通道(Ch),然后用左右键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水平位移(水平位置),一般是选择好通道(Ch),然后用左右键来调整 ...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这个不行啊,这个示波器操作简单,但这个触发位置水平移动算是常用的吧,不能被简单掉了~

网友:
好像不能移动,我也看那不顺眼,也没找到方法

网友B:
就是信号用波形显示出来,不能算示波器。

网友:
简陋的波波功能,AC耦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信号用波形显示出来,不能算示波器。

挺好的表,真心喜欢,它的ROLL也很好,能到10秒/格子,就是看单脉冲或者脉冲串信号这个触发水平位置如果不能调就有点浪费屏幕宽度了,大神给厂家反馈一下呗。

网友:
同样想移动看波形,发现不行

网友C:
水平/垂直位置,目前暂不可调。会反馈上去.谢谢建议

网友C:
STOP状态下,可以左右移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OP状态下,可以左右移动波形

这个移动现在看来没有意义,移动后补充的地方是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垂直位置,目前暂不可调。会反馈上去.谢谢建议

加油啊,更新一下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