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D1602A 蓝屏/黄绿屏 /灰屏 /带背光 LCD显示屏 液晶屏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4-08):
我觉得黄绿屏最舒服。。

蓝屏很刺眼,但白色的字也最清楚。

灰屏是什么??

他们的屏本身材料其实不一样啊。。。。

背光也不一样。。。

网友:
蓝屏最不好刺眼,黄绿屏  和灰屏相对比较柔和。感觉最好的还是黄绿屏

网友A:
灰屏最好,也就是背光是白色的,个人觉得显示效果是最好的,单价也是最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屏最好,也就是背光是白色的,个人觉得显示效果是最好的,单价也是最贵的 ...

是吗,回头搞一个看看

楼主:
灰色的12864屏。哪种比较通用。。

不同颜色的屏,里面的液晶成分应该不一样

网友:
灰屏最舒服

网友:
蓝屏好看些,刺眼可以调啊

网友: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个人感觉蓝屏和绿屏可这舒服

网友:
蓝屏是反色显示,灰绿是正显。
舒适程度看,灰色>绿>蓝

LCD12864要便宜去老王家,1寸到4寸大大小小各种都有,基本都是2块左右,有插接接口也有排线接口。

网友:
液晶都是一样的,显示是黑的还是白的区别就是偏光膜的方向,背光的颜色决定底色

网友:
学习一下,巩固知识点。

楼主:
LCD1602的好处是,字都比较大,随便一瞄就看清楚了。比彩色的还好

楼主:
以前特别喜欢蓝屏,比黄绿的清楚,但现在感觉比较刺眼,